广州数控DY3系列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揭密!

楼主(2005-06-25):
大家好!第一次来AVR论坛!该成熟产品运用于数控机床上!是在下的代表作品之一,请大家跟贴!

楼主:
混合式步进电机采用稀土永磁材料制造,与反应式步进电机相比具有电磁损耗小、转换频率高、动 态特性好等优点。混合式电机运行时相对平稳、噪音小、输出力矩大。混合式步进电机取代反应式电机是经济型数控系统的发展趋势。

DY3三相伺服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以下特点:

1.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在控制方式上增加了全数字式电流环控制,三相正弦电流驱动输出,使三相混合式电机低速无爬行,无共振区,噪音小。

2. 驱动器功放级的电压达到DC325伏,步进电机高速运转仍然有高转距输出。

3. 具备短路、过压、欠压、过热等完善保护功能,可靠性高。

4. 具有细分和半流功能。有多种细分选择,最小步距角可设为0.036°。

网友:
仿 BERGER LAHR 的?

网友:
我怎么无法看到你那个驱动器电路呀,我主要是想多多分析一下请有的话传给我谢谢

xlxlab@163.com

楼主:
要电路的得报个名上来啊!

网友:
如果楼主不愿意公开资料,此帖就不必继续了。

楼主:
老大上传不来啊?????

网友:
回帖或发帖,[提交]下方有[上传文件]的连接。按提示去做就行了。

网友:
弄上来看看啊

楼主:
那要怎么吧原理图文件转换为图片啊!!!!!

网友:
兄弟,打不开啊,你是在耍宝吧!

网友(2005-08-16):
我转成了pdf

网友:
你的电路图过于简单啊

只是电源部分

可否详谈(qq 6847327)

网友:
能否将控制部分电路提供给我zjazmh@tom.com,谢谢!

网友:
同志们,不知怎么搞的,三相混合式驱动器听说不好做,五相和二相的早就有,不知是什么技术或者是市场原因,但是市场上现在用三相及三相细分的混合式比较大,但是却做驱动器的不多,到度难度在那里呢,我也想做驱动器,但是又不知如何选择,我怕做三相如果是技术难度大我双吃不消,请大侠们支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liruixin98,你好,谢谢你上传的电路图,我想了解一下控制板,不知你有无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5-11-18):
不错,有详细的电路吗?

网友:
呵呵. 真难得啊.  前年做这个的时候,网上什么资料都没有.. 让我调那控制板上的20多个运放..差点没调死在里面.. 前后一共烧了5个IPM.. 后来才发现有两个线的线序弄反了。. 后来终于是完成了。.. 现在觉得这个原理对硬件的要求比较高. 现在准备考虑改型. 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电流环的控制思想做进去. 这样硬件成本以及调试成本都将节省很大一部分..

而且. 广数的那个保护做的有点罗嗦..

还有一点.. 楼主放出来的这个图老早在这个论坛里面就有人放出来了..

楼主:
syney兄弟你在那里的?

网友:
我是西安的. 楼上的朋友也在做这个吗?   一起交流一下  qq:10037089

网友(2006-03-01):
怎么没人说话了?

网友(2006-09-19):
不会吧,楼主!广数的驱动器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建议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百格拉的驱动器吧!采用IPM会使成本高很多!而且你的电流反馈电路也太复杂了,这样不太容易控制质量啊。

这里自夸一下:我们的三相步进驱动器可比这个强多了!稳定性不是一般国产品牌比得了的。有机会交流一下,我的Email:racer_m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