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16中BPB_TotSec16如何理解,制作sd卡mp3成功的网友看下

楼主(2005-06-27):
想吃透sd卡mp3方案,从fat16着手,啃fat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对于fat16:

     1.BPB_TotSec16只分配了两个字节,那么它的最大值0xffff,一个sector按照512字节计算,fat16是怎么支持2G的存储器?如果把BPB_TotSec16中的值理解为簇数,倒是可以解释以上问题,但是从后面DataSec的计算方法来看,BPB_TotSec16确实指的是扇区数,此处该如何理解?

     2.fat16的每一个表项大小为16bit,是否意味着fat表里面没有存储簇号?但是看网友busy翻译的fat手册,“fat的表项总数与硬盘上的总簇数相关,因为每一项要代表一个簇,每项占用的字节数也与总簇数有关,因为其中需要放簇号,簇号越大,每项占用的字节数越大”,是否与 fat16的每一个表项大小为16bit相互矛盾,fat表里面到底有没有存储簇号?

    3.在一个德国人写的fat16程序中下面函数作何用?

      long FAT_Addr (void)

{

        char Buffer[BlockSize];

        unsigned long Volume_Boot_Record_Addr;

        //auslesen des Master Boot Record von der MMC/SD Karte (addr = 0)

        mmc_read_sector (MasterBootRecord,Buffer); //Read Master Boot Record

        //Berechnet Volume Boot Record

        Volume_Boot_Record_Addr  = (Buffer[VBR_Addr+1] << 8) + (Buffer[VBR_Addr]);

        return (Volume_Boot_Record_Addr);

}

    其中 VBR_Addr = 0x1c6,BlockSize = 512,MasterBootRecord = 0.

   继续研究中,有问题再向大家讨教。欢迎正在研究fat的网友加入讨论。
-----此内容被bigben于2005-06-27,14:24:24编辑过

网友(2007-04-01):
你把微软那篇白皮书仔细看一下

FAT16文件系统除了使用BPB_TotSec16记录sector个数外,还可以使用BPB_TotSec32来记录sector.具体来说:

当sector数量小于0xffff时  BPB_TotSec16装入当前sector的数量  BPB_TotSec32为0

当sector数量大于于0xffff时  BPB_TotSec16为0  BPB_TotSec32装入当前sector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