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gilent示波器吗?

楼主(2005-06-27):
我想对上升沿快照,该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
你是想数字功能触发后保留?

是什么型号的,一般都是按触发选项菜单,里面有边沿方式选项。还有如果你是要捕捉瞬间信号,那么还要选择“普通”采样方式,不要选择“自动”,最好是在运行方式选择为单次,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当然还有你的触发电平要选择的合适,这你得事先预计所取的信号的幅度,把电平设置在1/3~2/3的范围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