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很高的频率下为什么无法转动?

楼主(2005-06-27):
今天我做步进电机的设计

发现在很高的频率下步进电机无法转动

请问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在 GOOGLE 里面可以搜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相关网页解答你这个问题。

线圈有电感,频率高,电流跟不上,力矩也跟不上。

网友:
不言為什麼步進電機都有最大转动频率參數!! 就如HJJourAVR所說的原因.

网友:
找一下“起动频率”

网友:
要有加减速度的时间啊!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就属于同步电机!直接加旋转磁场是无法启动的!必须慢慢的来提速!

网友(2006-08-30):
请教各位:频率增幅以多少为合适,每次升频后,需运转多少步,如何确定?有没有梯形加速的C代码,帮忙上载一个,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