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外围电路搭建问题

楼主(2005-06-29):
在第九章中的图9-7,矩阵键盘的电路好像不能在实验板上实现,有一个外接的+5电源连接电阻,我用实验板左边的一列按键的接口也无法实现,望指教,谢谢!!!

网友:
在实验板上使用3*4键盘时,外接的+5电源和连接电阻可省掉,直接由AVR的3个I/O口控制。3个I/O设置为输出方式,输出“1”时,即输出5v的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