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了保密,不想给他们PCB文件,我要向电路板厂商提供什么文件?

楼主(2005-06-29):
为了保密,不想给他们PCB文件,应该给他们什么文件。

网友:
没有必要,你的设计对它来说不感兴趣。二来,他可以多做。

楼主:
谢谢1楼!基本搞清了,为了保密,给他们转孔文件和光绘文件;不保密的话就给他们PCB

网友:
没有用啊,他只要有CAM机文件就可以解密的.

网友:
为了保密,给他们转孔文件和光绘文件;不保密的话就给他们PCB

=====================

不懂,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给Gerber也能反向导出原理图,只不过花费的精力要比解开PCB多得多,毕竟PCB文件里面连NETLIST都有。

但问题是Gerber已经是包含了制版的所有信息的最精简的东西了,如果再去掉什么,就无法加工PCB乐。
-----此内容被fetish于2005-06-29,21:56:47编辑过

网友A(2006-09-17):
很菜的问一句,gerber怎么用pcb产生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了,

PROTEL 99SE里面打开PCB后,在FILE 下面选CAM MANAGER...

想学学SPB,可总是装不好~~~

网友:
gerBer文件 = PCB 文件把 NET 删掉??

网友:
删掉元件参数肯定是必须的

网友:
电路板没有什么好保密的,抄板太容易了。还是要在软件方面下功夫。

网友:
硬件别人是能看到的,你会画PCB,别人也会画,况且还可以抄版,是无法保密的,保密的也就是软件了,软件不外漏就行了

例如,温控表,进口的温控表硬件都是可以看到的,连字都没察,国内人难道不知道模仿,抄板么?可为何国产的表仍然没有国外的控制精度高呢?软件做的不行呀

网友:
最规范的就是Gerber文件。

网友:
我用PROTEL99SE,直接打开画好的板,全部选择,复制,建一个新的文件,粘贴,就去掉了NET。

网友:
楼上说的这样要很小心,如果有内电层的话,就会出现内电层网络丢失.

最好的办法还是给GERBER文件加钻孔文件,有些PCB加工厂还只认GERBER文件的

网友(2008-02-28):
用Altium designer 6 输出gerber, 加工了两次PCB都没出过问题,前提是 输出设置正确

网友:
PCB制造都是用Gerber文件的,其他格式也要转为Gerber的。
至于说“Gerber 现在的标准很不规范”就没有根据了,只能说有些软件不支持所有的标准(例如X或D),Gerber是国际标准格式(编号为:RS274X/D),光绘机基本都支持,而具体设计软件出来的PCB文件是企业格式,是最不“标准”的,能出Gerber和钻孔文件(Drl)就可以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至于说为什么大多厂交PCB文件就可以了,是因为人家帮你转换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另外,Protel不能對焊盤修剪,比如把焊盤做成不規則的形狀,開走錫槽好像protel做不到吧。我們現在都要轉Gerber給PCB廠,現在多用CAM 350。

网友:
我一直用gerber。
做几种配置,2层,4层。
出板的时候,导入配置,直接生成。

网友:
^_^,我画PCB从来不用网络表的,不怕了,没楼主的烦恼,呵呵。

网友:
这年头只要有光板就能给你仿制出来,没有必要啊,只要你的软件不外泄的话就是最保密的阿

网友(2008-04-03):
这个没必要吧
只要你的元件参数没有泄漏就可以吧应该。
如果觉得不保险,你把印字去掉,连元件是电容还是电阻或是什么的都不给对方,那应该更保险了

网友:
benladn911 AVR猎手

用Altium designer 6 输出gerber, 加工了两次PCB都没出过问题,前提是 输出设置正确

可以给个例子介绍一下吗?现在Altium designer 6 好多厂家不支持的(直接给PCB),所以也只能自己生成GERBER...偶没有用过,想看看~~~~~~~~~~

网友:
对PCB制板厂保密,基本上是做不到了。【个人愚见】

网友:
PCB基本是没有秘密可言。

网友:
不需要保密,你随便给什么文件,总要做出板吧。
那别人军工厂给的还是机密文件列。那你说人家给什么文件呢?
那除非你不做板了,资料就在你手上。

网友:
没有必要吧?现在抄板很容易啊!
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网友:
12楼的兄弟说的太好了!

网友B:
抄板算好的了,我们的PCB加工厂到年底时拿张光盘来,里面是同行一年所做的PCB,同样不排除将我们的光盘给同行,NND,真正的没道德,好多PCB都是拿来改一改LOGO再拿去生产,比如机器里用的模块,气人啊,利益最大化很多人用的太熟了

网友:
PCB厂是用gerber的,我们对口的就是FPC厂,给我们的作检测设备的数据都是gerber

网友C(2012-09-27):
直接给他PCB也没问题啊,我都是把PCB上元器件的名字去掉,只保留封装,连PCB上的网络名也去掉了,应该对保密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没必要,你给他PCB文件的时候删掉元件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抄板也要花时间吧!没有网表要得到原理图就得花时间.

网友:
gerber到 pcb 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所谓没意义的,这年头要抄你板子找个专业抄板公司就行了,如果不复杂,人家请个廉价电工也搞定了,连芯片都能破解,板子不更小case了,重要的是市场,要别人仿了你的东西就是没你好,在各方面就是竞争不过你这才是王道

网友:
我一直给gerber没出错过,就是gerber和钻孔要在同一设置下出。

网友:
楼主不知道在想什么,是不是对方没给够钱啊。

网友D(2012-12-05):
删除元件参数
复制整个PCB图然后在新建的PCB文件再粘贴,这样没有网络表了

网友E:
使用PADS做PCB也只能输出gerber给厂家,给PADS的*.pcb很多厂家不支持的。
对于PCB的保密个人建议是在PCB上lay一些特定的不易让人察觉其意义的标志或者数字。

我们工厂的技术带一套资料跑另一家公司。他们直接复制产品。
我的产品带液晶界面的都在开关机打上公司的logo,他们有HEX也没办法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PADS做PCB也只能输出gerber给厂家,给PADS的*.pcb很多厂家不支持的。
对于PCB的保密个人建议是在PCB上l ...

没听明白……

网友(2013-01-27):
本人做法,去掉网络名,去掉任何一个器件的器件名。只保留封装,你从板上啥信息也得不到。

转换gerber,个人建议最好发PCB格式的,不要自己转成gerber再发出去。因为厂家自己转的自己做不会出错,但你转的就不一定了 。

至于说gerber保密性更好,纯属瞎说,如果你的gerber上标着器件名,那还保密个屁!所以关键不在于PCB格式还是gerber格式,而在于使别人从你的文件中得到尽量少的可用信息!

网友:
我一般都是给Gerber文件的~~~~~~~~~~~~~

网友:
不明白去掉net怎么就保密了,,,难道net能看出你设计思路吗,不就一个PCB吗又不是IC,别人过建你又没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抄板算好的了,我们的PCB加工厂到年底时拿张光盘来,里面是同行一年所做的PCB,同样不排除将我们的光盘给同 ...

尽量模块化设计,一套系统内分多块PCB分给不同厂家制作

网友:
哈哈觉得搞笑啊,你让PCB厂做100套他可以做200套,随时可以加做,怎么保密?自欺欺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菜的问一句,gerber怎么用pcb产生

论坛里有教程,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尽量模块化设计,一套系统内分多块PCB分给不同厂家制作

这主意不错,就是麻烦

网友:
你太低估天艹山寨能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尽量模块化设计,一套系统内分多块PCB分给不同厂家制作

自己建PCB厂,自己做,也不行的。
监拍秘录,贿赂收买,卧底内奸,携板外逃,你对付得了吗?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D:
删除元件参数
复制整个PCB图然后在新建的PCB文件再粘贴,这样没有网络表了

删除元件参数,怎么批量删除?

必须使用分类查找批量修改吗?

如果能全局删除参数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己建PCB厂,自己做,也不行的。
监拍秘录,贿赂收买,卧底内奸,携板外逃,你对付得了吗?

你这成本太高了,是不是要考虑玩意内奸跨国潜逃是不是要追捕呢?

这得多高深的玩意才会值得人冒这个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成本太高了,是不是要考虑玩意内奸跨国潜逃是不是要追捕呢?

哈哈,这本来就是个掘坟帖子。

我的回复是对49楼——“尽量模块化设计,一套系统内分多块PCB分给不同厂家制作”——的建议的。
我的本意是,你的秘密值不值得窃取。真要窃取你的秘密,你的什么招术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
清明节期间 大伙都来挖坟了

网友:
想问个笨问题:就是gerbe文件是怎么输出的啊,有谁能说说啊

网友:
保密,没啥必要吧!

网友:
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啊!gerber文件一样可转PCB的!

网友:
一般都是发Gerber文件

网友:
保密个毛,我买你一个产品,有电路板吧,那第二天我也就有电路板了

网友:
有一种叫抄板的 知道不

网友:
我见过国产低压变频器抄板的,以前用过原装进口的,韩国的,后来国内有一个公司忽悠了韩国佬,搞到了程序。抄板是找专业的公司做的,四层板木有问题,全搞定。把进口原装板子元器件全部拆掉,元器件能测的测,能看名称的看名称,一点一点试验。现在我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改用这个公司的山寨货了。成功案例。

网友:
Gerber还是好些啦,COPY至少要时间啦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C:
直接给他PCB也没问题啊,我都是把PCB上元器件的名字去掉,只保留封装,连PCB上的网络名也去掉了,应该对保 ...

就是想问如何去掉网络呢,可以说说么

网友:
有价值的才会抄板的

网友:
只要想抄,那是分分种的事

网友:
自己進設備做就保密啦~別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