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8进入掉电模式前是不是得关闭看门狗?

楼主(2005-06-29):
据我观察,当由中断退出掉电模式后喂狗则正常,但是如果是看门狗产生中断则M8复位。这样看来是不是必须在进入掉电模式前关闭看门狗?

网友:
為了不要狗發瘋,當然及時喂狗是必要的.

网友A(2007-03-01):
掉电模式主循环已经停止运行,时间中断也不工作,怎么喂狗啊?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A:
掉电模式主循环已经停止运行,时间中断也不工作,怎么喂狗啊?

的确,我试过,掉电没办法喂狗,如果看门狗开启情况下开掉电模式,单片机就不断地被看门狗复位唤醒

网友:
掉电模式下看门狗是可以不关闭,这样就定时的唤醒单片机来检测外部事件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