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键盘实验,奇怪的实验结果!

楼主(2005-06-30):
昨天在搞键盘设计,结果有一个莫明的结果。

我定义D口输出低电平,结果连上LED,不亮,很奇怪。而什么都没设的A口只要连接上就可以点亮LED,其它的口不行,擦除程序后都无效了,不解。

还有,我用的是SPI口下载,用的是SLISP,M16的,跳冒把PD4~7连上了,就是ss,txd,rxd,reset,是不是我的设置方面有什么问题?

楼主:
笔误,是PB4~7,就是下载接口

网友:
ISP是用 PB5~PB7(MOSI.MISO.SCK)+RESET.

楼主已经鸡叫几天了。拜托!

楼主:
不好意思,在下是在是水平不行,望同情!

网友:
这个不得不说你。

ISP的接线方法在 每一份AVR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都标得明明白白。

如果根本就没有下载成功,如何测试程序?下载程序没有提示下载失败吗?

网友:
“无聊的键盘实验”,这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