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6-30):
昨天在搞键盘设计,结果有一个莫明的结果。

我定义D口输出低电平,结果连上LED,不亮,很奇怪。而什么都没设的A口只要连接上就可以点亮LED,其它的口不行,擦除程序后都无效了,不解。

还有,我用的是SPI口下载,用的是SLISP,M16的,跳冒把PB4~7连上了,就是ss,txd,rxd,reset,是不是我的设置方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
按我贴上的讲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学习和体会。先点亮一个LED(综合实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