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外发射和接收管,为什么传输距离这么近?

楼主(2005-06-30):
发射端:9V电源--330欧电阻-红外发射管-LED--GND;

接收端:5V电源-33欧电阻-红外接收管-LED-GND;

在正对的情况下,不到一米远接收端的LED就很暗了,甚至熄灭?

请问:为什么接收效率这么低?电视机上的遥控器都可以在3~5米范围内的阿,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距离近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在接收端加红色的滤光片,也没有对接收的信号进入放大处理:

通常遥控系统接收端上均加有专用的信号放大器。

1楼的原因则是因为连续的数据传输,发射距离不能过远:

过远的话,传输的数据可能干扰到别的红外设备。

连续传输的数据中的特定片断有可能被别的接收设备解码成控制指令。

OK?

网友:
"电视机上的遥控器都可以在3~5米范围内"

1.发射部分使用的是38k载波发送的。

2.接受部分使用的是接收IC,而不是"红外接收管",接收IC只识别带有38k载波的红外线。

网友:
1、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太大,可以使用脉冲调制,提高发射管的峰值电流

2、接收管要加放大、滤波。

3、手机的红外发射电路是否为了省电而故意降低了发射管的电流?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一个‘红外接收一体头’,三个脚的那种,零卖2-3元。发射端用38K,占空比1:3来调制。

阿莫使用的场合使用的应该是IrDA协议,追求的是速度而不是距离。

网友:
发射端的电压够大了。都20个毫安了。估计是没有调制吧。还有,接受端是不是没放大,一般不是发射接受管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说法.按楼主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较远距离的.

网友:
你不用38k载波是做不远的。。。搭个简单的震荡电路吧。8米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我门做过这个,不调制只几厘米远,加了调治可以到几米远的。接受的用一体化接受头HS0038。

网友(2006-04-19):
请问5楼得,调制用1:3能发得更远吗?还是只是降低功耗?有何说法?

网友:
电脑主析irda口出来的信号,不调制38khz的话,直接驱动红外管是不会远的;即使是加大

发射电流。

也就是做个38khz的振荡电路。让irda口出来的信号。

irda=1 控制38khZ的振荡工作;

irda=0 控制38khz停振不工作;

这样接收端就能用电视机上的一体头。距离可达3-8米。

网友:
发射用38KHZ调制,接收用CAX20106或者UPC1307或者一体化接收头.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貌似没有调制哦

网友:
发射电流:(9-1.5)/330 = 23mA 太小。此时红外发射功率非常小,接收管收到的光通量不够,距离就近。一般遥控器中红外发射管的瞬时电流都在300mA左右。另外红外发射管也是分档的,可选择相同电流下发射功率大的管子替代,但成本会上升。

这问题与调制无关,调制是用来解决红外通讯的可靠性(红外发出后周围不同位置的物体多会有反射,不调制接收到的信号就会乱,收发角度要求高)。

网友:
调制的目的不只是增加可靠性.

调制可以使发射管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很大的电流来得到很大的功率,也就是增加瞬时功率,这样距离就可以增加.

你试试把发射管接通300MA的恒流源试试,最多两秒钟就烧爆了.

网友:
to 楼上的,“调制可以使发射管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很大的电流来得到很大的功率”。这话不对吧。

调制与脉冲供电有关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调制信号也可以达到秒级,甚至运大于秒级

网友:
"可以使"并不是一定会!明白吗?你要把调制信号达到以年计也没有问题.而这里说的是"可以使"!!

没有脉冲的话,那是怎么调制的?有脉冲就可以控制脉冲的宽度,通过提高瞬的电流,而减少脉宽来提高瞬时功率,降低平均功率,既正确地传输了信号,又达到提高传送距离的目的.

这里说的调制不是书上通常说的那么多种调制方式,而是"可以使"达到目的的一种或者几种.(用调幅肯定不行吧?红外通常用的是脉宽调制吧.)

网友(2008-05-21):
我也曾红做过红外DVD遥控器,但发射距离只有二二米,而且偏角也不大,几乎要正对着红外一体化接收管才。怎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射距离,更大的发射偏角呢???

网友(2008-06-20):
大家都说中要害

网友:
我发现有一些工业产品的遥控器有两个发射管,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是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网友:
发射管改为38K调制,接收部分加滤光片,最好改为一体化的接收器,距离可以达8M

网友(2009-03-13):
想知道接收管放大、滤波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0-05-25):
学习。
是不是用2脚普通红外接收管,38khz信号接收管识别不到?

网友(2012-09-17):
什么东西都是有讲究的,学习!

网友(2017-04-26):
红外发射端加一个怎么样的装置可以增加发散角度呢?现在想做个红外栅栏用在机器里面检测到人手伸进去就停止工作

网友:
楼主的灯亮不亮跟调制有毛线关系(最多是解调的前置放大器比楼猪的电路好点),调制是抗干扰用的,楼主还没走到那一步,他的意思是即使加上干扰都不能再接收端有反应。

第一步,你的电流太小了,9/330=27mA, 我的映像是 5/20=250mA,所以提高一个数量级或者更高,但是小心你的是持续的,遥控器是瞬间的。 要想远就要足够大电流,看看监控摄像头那个电筒就知道了。 注意散热。

第二步,如果用于通讯,就要很多方法去降低BER了,滤光片,调制,点对点聚光等等。通讯用的通常需要头对头的,比如手机下载,fluke的万用表通讯都是直接贴身的。

非专业人士,只是拆过几个量过,希望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
电视遥控估计十米的都有,瞬间电流看你胆子有多大,1A都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做过智能电表抄表的,标准12米,最高测试过1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