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外扩RAM必须加74AHC373吗?

楼主(2005-06-30):
请问马老师:

     外扩RAM必须加74AHC373吗?您出版的书(上册)上面讲高速系统时外扩RAM 需要使用高速锁存器。如今,我想扩展一片双口RAM(8K)和一个EL显示屏(使用CPLD)控制,CPU为mega128L,晶振8M,电源3.3V ,请问是否必需加高速锁存器74AHC373,不加直接用高位地址线作片选,行吗?

    我以前用51系列单片机开发过液晶显示屏,并行方式,LCD作为外部设备,没有加锁存器也可以运行,请问这又是为什么?

    谢谢马老师!

网友:
通常外部扩展RAM是需要使用373的(建议使用573),因为8位单片机的并行扩展低8位口是复用的,先输出低8位地址,后输出8位数据。373用于锁存地址,将地址和数据分离。

如果不是外部扩展RAM,而是外部扩展并行的部件时,需要看你使用的器件的情况和系统需要。如有的器件(如LCD)本身内部有锁存器,或外部简单的I/O扩展(244、245)等可以不使用锁存器的。

具体原理和设计,请学习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原理与应用等内容。

楼主:
谢谢马老师!另外,请问573跟373相比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请查看器件手册,功能相同,但573比373布PCB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