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ISP 制作汇报

楼主(2005-06-30):
最近根据网上资料制作了一个USB的编程器,初步获得成功,特总结一下。

制作资料来源: WWW.MATWEI.DE

首先感谢原作者所作一切 !!!

软硬件版本:关于此编程器原作者有2个版本,我采用了V2

      成本:80.00左右

  主要芯片:ATMega8L-8AI(12.00) FT245BM(38.00)

  烧录软件:AVRStudio,其他没有使用

  烧录芯片:ATMege8,其他没有使用

  烧录内容:FLASH、EEPROM,熔丝没有使用

  制作过程:

            1  画sch、pcb,加工pcb,焊接元件。

            2  通过spi,将bootloader(原作者提供)烧录到编程器。

            3  将编程器usb口接上计算机,装FT245BM驱动,通过avrdude将编程器FIRMWARE下载到编程器。

      现状:在初次使用中,发现怪现象,烧录某些文件时,编程器可能会挂起,必须RESET

            经察看原文件(编程器烧录源程序),发现BUG,改正后重新下载编程器FIRMWARE

            正常,到目前没有发现问题(仅仅用于工作,很多功能没有用到)。

      欢迎其他按此方案做过的朋友在此交流。

烧录软件:AVRStudio 4.11 (调用插件STK500)

BUG 主要出在写片子后进行延时处理方面(用于等待写动作完成),原烧录软件中采用读出写入内容,当读出内容不为0xFF时即认为写操作完成,否则将一直执行这一过程,原软件问题出在这里,可能造成死循环(当写入内容为0xFF时). 具体细节只能看代码了.

下面是该方案的sch(DXP格式),其中R100 R101建议用拨码开关, JP1的封装不对

下面是更正后的 app_v2.hex(烧录器FIRMWARE)

下面是更正后 main.c(烧录器FIRMWARE源代码)

其他资料可去WWW.MATWEI.DE获取.

至于PCB,我想还是不上传了,因为原作者没有公布,不过有了SCH也应差不多了.

需要指出,此编程器所用FIRMWARE应该只是实现了部分STK500协议,完成了STK500到SPI的转换,实现了一般常用的编程需要(挺实用),对于并行、高电压不涉及。

此编程器不能使用官方STK500的FIRMWARE。

-----此内容被ztmailbox于2005-07-01,09:40:54编辑过

-----此内容被ztmailbox于2005-07-01,22:09:18编辑过

网友:
我見過用一個ATMega8L-8AI就攪定的啊..為什麼還要加上FT245BM(38.00) ??
-----此内容被avrboy于2005-07-01,00:05:57编辑过

网友:
M8软件模拟USB是很慢的。

硬件USB可以做到高很多的通讯速率。

楼主:
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吧 我关注的不是做最便宜的USB编程器

我提到成本也就是告诉想作的朋友作这个的代价

做这个仅仅是自己用,没有卖的意思,当然愿意共享制作过程中经验(不过我是搞软件的,硬件方面的帮助有限)

网友:
我正准备制作,能否将发现的BUG及修复方法共享。

网友:
能否将排除了BUG的全套制作资料给出?

网友:
我想問這個USBISP 是否都可以用來編程 ATMega16L 嗎?

是否同這裡制作的ISP(用 ATMeag16L的) 一樣??

thx

by 新手

网友:
建议阿莫将本制作列入本站范例!

网友:
谢谢补充:烧录软件:AVRStudio 4.11 (调用插件STK500)

但从上面的介绍,好像不是使用 AVR Studio 的STK500的原装烧录文件?

如果不是使用原装的烧录文件,那以后如何升级?如果只依赖作者去公布升级文件,有点不可靠啊,毕竟不是商业作品,不能保证有稳定的升级服务。

楼主:
下面是我烧录片子的几个截图,供参考

网友(2005-09-12):
哦,这个也是USB转串口的啊。那这个用AVRPROG烧入能否支持呢?

网友(2005-11-30):
建议作成了放网站上卖。

网友(2006-03-01):
请问这个还有人制作成功吗?

网友(2006-06-06):
原来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高手没能介绍一下下在后每个文件夹里的东西是怎么用的吗,谢谢!

网友(2006-07-21):
我也做成拉!

更多说明请进:

http://www.nbglin.com/cpjs/dpj36.htm
-----此内容被66694077于2006-07-21,17:57:24编辑过

网友(2006-12-13):
除了AVR Studio外还有其他上位软件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2007-05-09):
我作了以个为什么。AVRDUDE老是不响应呢。系统能识别USB奇怪,我反复检查电路没有错误!!!!!!!!!!!!

网友: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慢一点无所谓

网友:
更简单的就是usbasp了

网友(2008-06-07):
我根据马潮老师的资料做了一个,很不错成本不到20块钱.

网友(2009-03-04):
我个人比较支持usbasp!

网友:
这个方案太过于复杂了,做出来好像也不能仿真吧,平时也就烧一烧M8。其他用得很少,用usbasp足够了。

网友:
有时间 就来动手搞一个!~

网友(2009-12-24):
恩 有点没头绪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