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比较器的应用

楼主(2005-07-01):
马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使用m8上的模拟比较器。

网友:
正确确定输入的电压与比较电压的范围,允许模拟比较开放中断,当输入电压高“或低”于比较电压时,产生模拟比较中断,中断中进行处理。

注意:输入电压端和比较基准电压的引脚应定义为输入,上拉电阻无效。

具体请见器件手册,或《M8》书的2.13节介绍。模拟比较的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请在INTERNET上找一下,有个国外的网站上有使用模拟比较实现简单的A/D。《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中》有该例(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