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验板上的H区(ULN2003)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2005-07-02):
要把它的JH3跳线接+5V吗?

然后是把AVR的引脚接到2003的JH1端,再从相应的JH2端引出来驱动如继电器或者电机之类的东西啊?

我现在发现从ULN2003的输入引脚引入MEGA8L的5V信号,但是从JH2相对应的引脚输出居然只有0.15V!!

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
唉! 请认真阅读 ULN2003 的数据手册。

ULN2003是达林顿OC输出的反相器.

网友(2007-01-12):
可以用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网友(2007-04-11):
是专门驱动继电器等有在断电时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的负载的,其内部集成了消磁二极管,只需在使用时将COM端,接到外部电源的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