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iccavr中断问题

楼主(2005-07-03):
1、使用iccavr编写的c程序编译后,发现汇编代码在进入中断后没有保护SREG寄存器,所以请马老师指点,在编写c程序时,进入中断程序后是否需要保护SREG寄存器?

2、进入中断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多谢!!!!!!!!!!!!

网友:
1 不可能! 你搞错了。

2 很多方面。不同中断有不同考虑。

网友:
"使用iccavr编写的c程序编译后,发现汇编代码在进入中断后没有保护SREG寄存器"?

你如何发现的?请将你认为有问题的代码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