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提问:关于驱动四相六线步进电机的几种方法?(这标题合格吗?)

楼主(2005-07-05):
如题,步进电机是四相六线的,我只知道可以用个DAC+细分可以驱动,那么用PWM和MOS管是怎么驱动的呢?
-----此内容被lookingfor于2005-07-05,10:20:31编辑过

网友:
把它连成 2相的接法 用2相来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驱动部分呢?用mos管怎么驱动?

网友:
用法和三极管类似,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2005-09-19):
darktiger 扌丸着真心人

你能否解释一下“6线电机告诉模式”上次看到一个电机是这样接的,让我很吃惊!

网友:
这样的接的时候!!线圈电感小,同样的电压下,电流变化快!所以能高速!

哪个高力矩是,相同的电流下,产生的磁场强,所以力矩大,但是电感也大,所以速度低!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想线圈电感小,同样的电压下,电流变化快!电流变化快应该是加速度很大,当然最后的速度也应该会快一些,但是我想这么接的目的主要考虑的是加速度还是速度的问题呢?

这样做电机的力矩是不是比原来要小了很多?

网友:
电流变化快!所以能高速!注意是 _能!!_ 高速.

电流变化快应该是加速度变大 也对,当然目的是考虑的是电机速度了。

网友:
回头想想加速度大这个结论也不一定对,加速度应该和力矩是正比,力矩应该和电流,线圈,等等都有关系,高速模式的接法还是不能对电机的升降速特性有太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