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TA013播放MP3时节奏慢了半拍?

楼主(2005-07-05):
重新做板后,发现播放时节奏慢了半拍,晶振也是从上次的板上拆下来的,和上次的硬件接法一模一样,程序也没有变,但STA013周边的元件重新用新的,大多只是电阻电容,只是这次从新画PCB,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怪象呢?>

请问你们有碰到这种现象吗?郁闷两天了....

是不是STA013周边还有什么外围元件存在差异?

还是晶振频率跑掉?不能按照典型的配置文件?

我用晶振是14.7456MHZ

楼主: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搞定了,原来是硬件出了问题,电阻阻值搞错了.

网友:
我做的ZIPAMP硬盘MP3播放机也出现播放时节奏慢了半拍的现象,请FSMCU你是那个硬件出问题,请你具体指出是那一个电阻,谢谢!

网友:
经过仔细核查原理图后来发现是搞错了接在STA013的SPVDD(#17脚)和PVSS(#18脚)的两个电阻的阻值4.7欧换成4.7K,

楼主:
就是那两个电阻,当初我也是搞错了,查了两天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