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想问一个关于c语言传参的问题

楼主(2005-07-06):
我用if语句判断if (CRC_verify)

然后定义了下面一段函数,但是就是进不了这些函数

char CRC_verify(void)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k=56;

         unsigned int m=0;

         unsigned int n=0;

         unsigned int l=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o=0;

         unsigned int p=56;

   for(j=0;j<56;j++)

        {CRC_data[j]=data_buffer;

         i++;

        }

        for(j=56;j<64;j++)

        {

         CRC[k]=data_buffer[j];

         k++;

        }

  for (n=0;n<55;n++)

  {  complete=0;

     temp=0;

     l=0;

  for (m=0;m<9;m++)

   {

   if (CRC_data[l]==0 & temp==0 & l<55)

   {

         l++;

        }

        else if(CRC_data[l]==0 & temp==0 & l>=55)

   {

     CRC_data[l]=CRC_data[l]^CRC_demo[m];

     if(m==8)

     {

      complete=1;

    }

        }

else

    {

          CRC_data[l]=CRC_data[l]^CRC_demo[m];

          l++;

          temp=1;

   }

   if(temp==0 & complete==1)

   {

    break;

   }

   }

  for (o=0;o<8;o++)

  {

   create_CRC[o]=CRC_data[p];

   p++;

  }

  if (CRC==create_CRC)

  {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

}

网友:
what? 请描述清楚。

网友:
正确的写法是

if (CRC_verify())

{

    ......

}

el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