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VEXTA PX245-11A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05-07-06):
我找了一下该电机的资料,是两相六线的,我试过包括该网址上的驱动,都不能让它转动,那个大侠能帮我想想怎样驱动,接口驱动IC用ULN2003A 或者是ULN2803,只要能让它转动就不错了。

网友:
用专用驱动器,如L297+L298。

ULN2003/2803是用来推动“玩具”步进电机用的,无法推动这么大的家伙。

网友:
可能是你的驱动电流太小,把2803的两个OUT口并起来驱动试试,注意接线顺序

网友:
ULN2803的PDF中说的Vce可以达到50V,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盲目地用它驱动12V的步进点机烧掉了一块,我不知道是否它能带动50V的负载,还是有别的意思?

求助!

网友:
早就告诉你了,ULN2003/2803推不动这个电机,你不信就接着烧片子玩儿吧.

楼主(2005-08-05):
我有做了一下,用2803两个口并起来,用1A的电源,可以转动,但IC很烫,不知道谁知道有什么接口驱动IC可以吸收大电流的,不如可以吸收2A的电流,2803每个口只能吸收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