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讲讲volatile的作用

楼主(2005-07-07):
请教下面两句有什么区别:

unsigned char c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1

网友: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1). 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 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会被雇佣的。我认为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用这些都要求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内容将会带来灾难。

    假设被面试者正确地回答了这是问题(嗯,怀疑这否会是这样),我将稍微深究一下,看一下这家伙是不是直正懂得volatile完全的重要性。

    1). 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解释为什么。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解释为什么。

    3). 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return *ptr * *ptr;

         }

    下面是答案:

    1). 是的。一个例子是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

    2). 是的。尽管这并不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该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

    3). 这段代码的有个恶作剧。这段代码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楼主:
谢谢讲解!

-----此内容被quben于2005-07-07,15:44:40编辑过

网友:
看看附件,有说明.

楼主: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比如:

static int i=0;

int main(void)

{

while (1)

{

if (i) dosomething();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SR_2(void)

{

i=1;

}

程序的本意是希望ISR_2中断产生时,在main当中调用dosomething函数,但是,由于编译器判断在main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过i,因此

可能只执行一次对从i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然后每次if判断都只使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i副本”,导致dosomething永远也不会被

调用。如果将将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保证对此变量的读写操作都不会被优化(肯定执行)。此例中i也应该如此说明。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另外,以上这几种情况经常还要同时考虑数据的完整性(相互关联的几个标志读了一半被打断了重写),在1中可以通过关中断来实

现,2中可以禁止任务调度,3中则只能依靠硬件的良好设计了。

楼主:
讲讲我的理解: (欢迎打板子...~~!)

关键在于两个地方:

1. 编译器的优化  (请高手帮我看看下面的理解)

在本次线程内, 当读取一个变量时,为提高存取速度,编译器优化时有时会先把变量读取到一个寄存器中;以后,再取变量值时,就直接从寄存器中取值;

当变量值在本线程里改变时,会同时把变量的新值copy到该寄存器中,以便保持一致

当变量在因别的线程等而改变了值,该寄存器的值不会相应改变,从而造成应用程序读取的值和实际的变量值不一致

当该寄存器在因别的线程等而改变了值,原变量的值不会改变,从而造成应用程序读取的值和实际的变量值不一致

举一个不太准确的例子:

发薪资时,会计每次都把员工叫来登记他们的银行卡号;一次会计为了省事,没有即时登记,用了以前登记的银行卡号;刚好一个员工的银行卡丢了,已挂失该银行卡号;从而造成该员工领不到工资

员工 -- 原始变量地址

银行卡号 -- 原始变量在寄存器的备份

2.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如1楼所说)

    1). 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 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补充: volatile应该解释为“直接存取原始内存地址”比较合适,“易变的”这种解释简直有点误导人;

“易变”是因为外在因素引起的,象多线程,中断等,并不是因为用volatile修饰了的变量就是“易变”了,假如没有外因,即使用volatile定义,它也不会变化;

而用volatile定义之后,其实这个变量就不会因外因而变化了,可以放心使用了; 大家看看前面那种解释(易变的)是不是在误导人

------------简明示例如下:------------------

volatile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使用该关键字的例子如下:

int volatile nVint;

>>>>当要求使用volatile 声明的变量的值的时候,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而且读取的数据立刻被保存。

例如: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其他代码,并未明确告诉编译器,对i进行过操作

int b = i;

>>>>volatile 指出 i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b中。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i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b中。而不是重新从i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注意,在vc6中,一般调试模式没有进行代码优化,所以这个关键字的作用看不出来。下面通过插入汇编代码,测试有无volatile关键字,对程序最终代码的影响:

>>>>首先,用classwizard建一个win32 console工程,插入一个voltest.cpp文件,输入下面的代码: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a);

//下面汇编语句的作用就是改变内存中i的值,但是又不让编译器知道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b);

}

然后,在调试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

i = 32

然后,在release版本模式运行程序,输出结果如下:

i = 10

i = 10

输出的结果明显表明,release模式下,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第二次没有输出正确的i值。下面,我们把 i的声明加上volatile关键字,看看有什么变化: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a);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b);

}

分别在调试版本和release版本运行程序,输出都是:

i = 10

i = 32

这说明这个关键字发挥了它的作用!

------------------------------------

volatile对应的变量可能在你的程序本身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比如多线程的程序,共同访问的内存当中,多个程序都可以操纵这个变量

你自己的程序,是无法判定合适这个变量会发生变化

还比如,他和一个外部设备的某个状态对应,当外部设备发生操作的时候,通过驱动程序和中断事件,系统改变了这个变量的数值,而你的程序并不知道。

对于volatile类型的变量,系统每次用到他的时候都是直接从对应的内存当中提取,而不会利用cache当中的原有数值,以适应它的未知何时会发生的变化,系统对这种变量的处理不会做优化——显然也是因为它的数值随时都可能变化的情况。

--------------------------------------------------------------------------------

典型的例子

for ( int i=0; i<100000; i++);

这个语句用来测试空循环的速度的

但是编译器肯定要把它优化掉,根本就不执行

如果你写成

for ( volatile int i=0; i<100000; i++);

它就会执行了

-----此内容被quben于2005-07-07,18:37:08编辑过

网友:
quben 去笨分析的很详细,很清晰,顶~!

网友:
恩!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程序在被优化后就工作不正常了!!!

多谢啊!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受益匪浅,最近就在为一个多线程的程序为什么阵发性的跑错找不到原因。

加上volatile以后,故障排除!

网友:
好,不顶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讲的透彻,受益匪浅,多谢多谢!

网友(2005-09-02):
非常有用,解决了多天的难题。感谢!

网友: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变量都可以加上 volatile ?

网友:
敬礼!!!讲的透彻,受益匪浅.

楼主:
抛砖引玉啊!

网友:
感谢大侠讲解!

网友(2005-10-12):
頂!對初學者實在太有用了!

网友:
很有用,很好!

顶!!

网友:
谢谢 makesoft 和去笨,特别是去笨,讲得真好,你可以去作老师了,谢谢您的耐心.

网友:
在ICC里不用优化器,是不是可以用不用volatile?

网友:
好!分析的不错.

网友(2005-12-01):
很有用处~~不顶不仗义阿!

网友:
是啊!讲得太好了。

网友:
我也顶下,先收藏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
解决我的大问题,不顶不行啊!!!!!!

网友:
受益很深!谢谢!原来遇到的问题,终于有点启发了。

网友:
不错,很有深度,也很有启发!!

同问:是不是所有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都可以定义成volatile呢??

网友:
完全不必要把所有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都可以定义成volatile,因为那样编译器凡是遇到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就不会去寄存器中读取而直接到内存读取了,结果是降低的程序的性能,所以volatile也要慎用,用多了也有问题的。只需要加在变量有可能被其他条件意外更改的情况下就可以了,大部分变量还是不需要加的。

网友:
很长时间没人顶了,我来顶顶.

网友:
好贴,胜读10天书!

看来中断中修改的全局变量,要考虑+这个关键字 了。

网友(2006-01-03):
thank you!

受益很深

网友(2006-03-10):
状态寄存器怎样声明为volatile 变量?

可以这样声明SPI的状态寄存器SPSR吗?

volatile char SPSR;

网友:
SPSR在ICCAVR的头文件中有定义

#define SP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E)

网友:
抱歉,我没有说编译器,我用的是IAR4.10A,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2006-04-11):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加个volatile 结果就对了

网友:
多谢多谢!对volatile一直不是很理解,今天算是明白了!

网友:
深有体会!

网友(2006-06-08):
高手呀,讲得真是好!!!狂顶。。。

网友:
多谢,又多学东西了.

网友:
讲的真好!

网友:
果然受益非浅,我的程序因没有volatile失败,因此贴而成功啊.谢谢啦

网友:
恩.再次体会了volatile的意义.

网友: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2006-08-09):
我是解决了问题才看到这贴,真是好贴,顶~

网友:
以后使用变量要注意了啊

网友:
此贴讲解的比较透彻,我在做工程的时候也遇到过,其实,如果大家多看一看编译器的说明,对每一个关键字的定义描述,理解其含义,也会少走弯路的。

网友(2006-09-14):
这种好帖不应该沉下去!

网友:
好贴,作个记号

网友:
谢谢,听到两位的说明,自己清楚多了,多谢!

网友:
我前段时间写多任务系统,在各任务间是一个循环:

while(1)

{

   // ...

}

因为各个任务间有些数据是要共享的,看过编译器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始终不明白我定义的全局变量为什么在此不会执行STS指令,后来改用goto语句:

TaskStart:

   // ...

goto TaskStart;

再看结果,问题就解决了。今天一看此贴,才知道如此,我以前没怎么碰GCC的,呵呵,顶!

网友:
再顶!!

好贴,受教了!!

网友:
还未看完,顶一下.

网友:
我说怎么上次调试一个程序时里面的延时部分没执行

原来被优化掉了

当时只要我把优化级别改为00级它就被执行,为0S级就不被 执行

今天算是明白了!

网友:
说得好!我也有过类似问题。中断计数时产生死循环!

网友(2006-10-31):
恩……

寒……

以前用全局变量的地方都只用static,没有出过问题。

为了健壮以后要加volatile了!

网友:
强顶!在这论坛感觉好温暖!

网友:
好有收获。

顶一下

网友:
好,顶,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搞了我一整天,头都大了

网友:
又有进步了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   爽爽 爽爽

爽爽  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 爽爽   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  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  爽   爽爽

爽爽   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 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   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  爽爽 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  爽爽   爽爽爽爽 爽  爽爽 爽爽 爽爽爽爽

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   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有一些数据都是属于volatile的,而且我将他们包含在一个结构体内。例如: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uartbuf uartdatum;

引用时应该是

    uartdatum.counter

    uartdatum.temp_buffer

之类的形式。

为了写为volatile的形式,定义类型的时候是写成下面这种形式呢?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_low;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uartbuf uartdatum;

还是下面这种形式?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volatile uartbuf uartdatum;

甚至其他形式?

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深有体会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结构体中的成员应该不用加volatile.不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正不知道其中的区别。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这帖不顶不行啊.

网友:
如此好贴,应该顶!

网友(2007-01-17):
结构体里的成员,同样会被优化掉!

个人感觉在结构体里加volatile更好

网友:
非常感谢去笨先生的详述  :)

网友:
讲的太好了,我以前在用51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今于终于明白了。

网友:
顶了,好久没有来这里看看了。

今天要好好看看

网友:
顶,以前一直不理解这个关键字的用法,真是获益匪浅,谢谢啦

网友:
我的理解:

http://www.chipart.cn/

网友:
请教处理这样的中断,像这样定义可以么,谢谢

unsigned long int ACU;

unsigned char flag;

volatile unsigned int ACF,BC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ACC_BUF;

SIGNAL(SIG_INTERRUPT0)

         {

          if(!flag)

             {

              ACC_BUF=ACC_BUF+BCF;

                  if(ACC_BUF>=ACU)

                     {

                       ACC_BUF=0;

                     SBIT(PORTB,BIT(4));

                      TCCR0B=0x05;

                     }

                 }

         else

             ACF++;

         }

网友(2007-04-14):
精华就是精华……

网友:
真可惜今天才看到呀!真是太好了!

收藏了!谢谢

网友(2007-05-17):
终于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讲的很明白 谢谢

网友(2007-09-21):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
quben 去笨
解释得真好,等我能看懂的时候再次好好体会一下,这一定会让我在以后再这样的问题上少走弯路的,谢谢了!!!

网友:
顶quben ,好人啊!

网友(2007-11-01):
做个记号,继续学习

网友:
向 quben 去笨 致敬。获益匪浅

网友:
好!我得去叫我的C语言老师来这里学习才行呀~~

网友:
如果可以,请armok将此贴置顶吧,每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或因为这个问题程序不通.

网友:
我也觉得阿莫应该整理一下论坛里帖子,做个索引置顶,分个新手入门、资料等类别。
否则像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月都有几贴,我们不回,新手会觉得这里太冷漠,但各个都回也麻烦,没那么多耐心。

网友:
不错不错

一直不知道这个VOLATILE的用处,今天清楚了

网友(2007-12-25):
我刚也遇到此问题了,
加了VOLATILE就OK了!

网友:
记号,以后备查

网友:
困惑许久的问题已被楼主道破了,怎一个谢字了得

网友(2008-06-11):
认真看一下。

网友:
作个记号

网友(2008-07-27):
受益匪浅!

网友(2008-09-08):
我狂用,反正没有副作用

网友:
这回算是理解个通透,以后可得注意了,不过也不能狂用吧。

网友:
很详细,受益非浅啊

网友:
典型的例子
for ( int i=0; i<100000; i++);
这个语句用来测试空循环的速度的
但是编译器肯定要把它优化掉,根本就不执行
如果你写成
for ( volatile int i=0; i<100000; i++);
它就会执行了

这个例子还不是很明白噢,for ( int i=0; i<100000; i++); 不是死循环吗?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喜欢  没理由不顶

网友:
典型的例子
for ( int i=0; i<100000; i++);
这个语句用来测试空循环的速度的
但是编译器肯定要把它优化掉,根本就不执行
如果你写成
for ( volatile int i=0; i<100000; i++);
它就会执行了

在KEIL C51上试了这段代码,不管有没有volatile 都是会执行这个循环的。

网友(2009-01-04):
仔细学习了大家的讲解。非常感谢。  还有一件疑惑: 象下边这种volatile类型的结构体,在gcc中

到底如何实现的呢? 引用这个变量的时候,编译器会懂得关闭中断吗?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volatile uartbuf uartdatum;

网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volatile uartbuf u1;

int main(void)

{

PORTB|=(1<<PB2);

DDRB|=(1<<PB2);

TIFR|=(1<<OCF2)|(1<<TOV2);//定时器2,800毫秒

 TCCR2 = 0x00; //

 TCNT2 = 0x01; //

 TIMSK = 0x40; //

 TCCR2 = 0x03; //

u1.uart_high=u1.uart_low=0;

sei();

while(1)

        {

        //在下面这个计算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出现PB2=0的情况?编译器会不会编译出

        //一个附带的cli()?

        //上面的volatile能不能保护整个结构呢?怎样实现整个结构的updata同步呢?

        u1.temp_buffer=(unsigned char)(u1.uart_low+u1.uart_high);

        if(u1.temp_buffer==(u1.uart_low*2))

                {

                PORTB|=(1<<PB2);

                }

        else

                {

                PORTB&=~(1<<PB2);

                }

        }

}

ISR(TIMER2_OVF_vect)

{

++u1.uart_low;

++u1.uart_high;

}

本贴被 ar3000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3:39:48.

网友:
编译出来了,结果很失望。

结论就是要注意自己添加cli();

本贴被 ar3000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3:46:42.

网友:
 最后改成这样: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volatile uartbuf u1;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PORTB|=(1<<PB2);

DDRB|=(1<<PB2);

TIFR|=(1<<OCF2)|(1<<TOV2);//定时器2,800毫秒

 TCCR2 = 0x00; //

 TCNT2 = 0x01; //

 TIMSK = 0x40; //

 TCCR2 = 0x03; //

u1.uart_high=u1.uart_low=0;

sei();

while(1)

        {

        //这么做好麻烦那,有什么办法让编译器自动完成?

        cli();

        i=u1.uart_low;  //关闭中断取数,防止意外更改

        j=u1.uart_high;

        sei();

        u1.temp_buffer=(unsigned char)(i+j);

        if(u1.temp_buffer==(i*2))

                {

                PORTB|=(1<<PB2);

                }

        else

                {

                PORTB&=~(1<<PB2);

                }

        }

}

ISR(TIMER2_OVF_vect)

{

++u1.uart_low;

++u1.uart_high;

}

网友:
前面加了

#include <util/atomic.h>

编译出来就是这样了: 大家看看中断还能影响这个volatile吗?

  20                       main:

  21                       .LFB7:

  22                       .LM1:

  23                       /* prologue: function */

  24                       /* frame size = 0 */

  25                       .LM2:

  26 0000 C29A                      sbi 56-32,2

  27                       .LM3:

  28 0002 BA9A                      sbi 55-32,2

  29                       .LM4:

  30 0004 88B7                      in r24,88-32

  31 0006 806C                      ori r24,lo8(-64)

  32 0008 88BF                      out 88-32,r24

  33                       .LM5:

  34 000a 15BC                      out 69-32,__zero_reg__

  35                       .LM6:

  36 000c 81E0                      ldi r24,lo8(1)

  37 000e 84BD                      out 68-32,r24

  38                       .LM7:

  39 0010 80E4                      ldi r24,lo8(64)

  40 0012 89BF                      out 89-32,r24

  41                       .LM8:

  42 0014 83E0                      ldi r24,lo8(3)

  43 0016 85BD                      out 69-32,r24

  44                       .LM9:

  45 0018 1092 0000                 sts u1+3,__zero_reg__

  46 001c 8091 0000                 lds r24,u1+3

  47 0020 8093 0000                 sts u1+2,r24

  48                       .LM10:

  49                       /* #APP */

  50                        ;  27 "vol.c" 1

  51 0024 7894                      sei

  52                        ;  0 "" 2

  53                       .LVL0:

  54                       /* #NOAPP */

  55                       .L5:

  56                       .LBB7:

  57                       .LBB8:

  58                       .LBB9:

  59                       .LM11:

  60                       /* #APP */

  61                        ;  50 "d:/winavr/lib/gcc/../../avr/include/util/atomic.h" 1

  62 0026 F894                      cli

  63                        ;  0 "" 2

  64                       /* #NOAPP */

  65                       .LBE9:

  66                       .LBE8:

  67                       .LM12:

  68 0028 8091 0000                 lds r24,u1+3

  69                       .LVL1:

  70                       .LM13:

  71 002c 2091 0000                 lds r18,u1+2

  72                       .LVL2:

  73                       .LBB10:

  74                       .LBB11:

  75                       .LM14:

  76                       /* #APP */

  77                        ;  56 "d:/winavr/lib/gcc/../../avr/include/util/atomic.h" 1

  78 0030 7894                      sei

  79                        ;  0 "" 2

  80                       .LM15:

  81                       /* #NOAPP */

  82                       .LBE11:

  83                       .LBE10:

  84                       .LBE7:

  85                       .LM16:

  86 0032 280F                      add r18,r24

  87 0034 2093 0000                 sts u1+1,r18

  88                       .LM17:

  89 0038 2091 0000                 lds r18,u1+1

  90                       .LVL3:

  91 003c 30E0                      ldi r19,lo8(0)

  92 003e 90E0                      ldi r25,lo8(0)

  93 0040 880F                      lsl r24

  94 0042 991F                      rol r25

  95                       .LVL4:

  96 0044 2817                      cp r18,r24

  97 0046 3907                      cpc r19,r25

  98 0048 01F4                      brne .L2

  99                       .LM18:

 100 004a C29A                      sbi 56-32,2

 101 004c 00C0                      rjmp .L5

 102                       .L2:

 103                       .LM19:

 104 004e C298                      cbi 56-32,2

 105 0050 00C0                      rjmp .L5

 106                       .LFE7:

本贴被 ar3000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14:14:43.

网友:
  这不是编译器的错,因为编译器不知道你访问该结构体时中断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所以如果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前面加上“关中断”、后面加上“开中断”,就有可能造成误开中断;而如果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只在前面加上“关中断”却不在完成后开中断,就有可能造成误关中断;最后,如果编译器自作主张使用一个变量保存中断开关状态后关中断,在完成后再恢复保存的中断开关状态,那么它就“犯法”了,因为所有内存单元都是用户(程序员)的而不是编译器的,它没有权力占用任何程序员没有定义成变量的内存单元。所以对长数据访问的完整性应当由程序员来保证。

  不只是结构体有这个问题,任何“长数据”(超过CPU字长,无法用单条汇编指令完整访问)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只是在主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之间存在这个问题,中断服务程序与中断服务程序之间、多任务环境下的任务与任务之间都有这样的问题。

  这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个新的东西——临界区,论坛中有傻孩子的帖子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坛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网友:
eduhf_123 经历 讲得好!终于有了彻底的认识。

我又想到,上面那程序应该尽量做成这样: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_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

  unsigned char uart_high;

  unsigned char uart_low;

  unsigned int  uart_data;

}uartbuf;

volatile uartbuf u1;

volatile my_flag;  //设定一个标志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PORTB|=(1<<PB2);

DDRB|=(1<<PB2);

TIFR|=(1<<OCF2)|(1<<TOV2);//定时器2,800毫秒

 TCCR2 = 0x00; //

 TCNT2 = 0x01; //

 TIMSK = 0x40; //

 TCCR2 = 0x03; //

u1.uart_high=u1.uart_low=0;

sei();

while(1)

        {

        if(my_flag==1)  //把所有运算都放在主程序里

           {

           my_flag=0;

           ++u1.uart_low;

           ++u1.uart_high;

           }

       u1.temp_buffer=(unsigned char)(u1.uart_low+u1.uart_high);

       if(u1.temp_buffer==(u1.uart_low*2))

          {

          PORTB|=(1<<PB2);

          }

       else

         {

         PORTB&=~(1<<PB2);

         }

      }

}

ISR(TIMER2_OVF_vect)

{

myflag=1;

}

网友:
对,不过这个时候u1就不需要声明成“volatile的”了。

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问题,通常也都建议把运算等放在主程序中,让中断服务程序尽快结束退出。

网友:
终于明白我优化就不运行的问题了。。。MARK!!!

网友:
看的帖子越多就越发发现自己的无知

网友:
又了解了volatile的用法。好好学习!

网友: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写过,不过程序也可以运行,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开过优化!

网友:
当初查过他的用法,记住了一句话:“可变,不优化。”

网友(2009-03-01):
防优化
中断里修改的全局变量 必须加。。。

网友(2009-04-18):
C语言特色,呵呵
别的语言没这个的~例如Pascal,由编译器自行识别处理

网友:
交流然后知不足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在我解决问题 后才看到啊!!!!!

网友(2009-07-13):
终于知道volatile的用法了 顶!!

网友:
看过几次了,还是不能记住

网友:
的确是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看了,受益匪浅!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选择最大优化后程序就跑错的原因了

网友:
看过一次,再看一次

网友:
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2009-09-26):
学到了 ,要顶啊 !!!quben 去笨 是牛人

网友:
好贴,去面试嵌入式软件可定问到的问题,呵呵

网友:
好东西,真的值的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1楼的讲解颇具风格啊,受益匪浅,学习

网友(2009-11-08):
mark,讲解的很详细,不错。绝对好啊。以后多多这样的讨论就好了。

网友(2010-01-31):
这个顶起来看下。

网友:
去笨,讲的好!
通俗,易懂,但是对概念把握的非常准确!
编教科书的人往往似懂非懂,所以也只能照本宣科,不知所云!
在地球资源如此枯竭的情况下,这些人把宝贵的树砍倒去造垃圾,
道德极其败坏!

网友(2010-04-18):
这个要mark,以前也很困惑~~~

网友: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多谢总结啊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
好东西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学习了 讲得很好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2010-06-20):
用过这么多次都还没发现其实这个关键词还是很关键的,先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   典型的例子
for ( int i=0; i<100000; i++);
这个语句用来测试空循环的速度的
但是编译器肯定要把它优化掉,根本就不执行
如果你写成
for ( volatile int i=0; i<100000; i++);
它就会执行

有点不懂。
这个例子里面我提两个问题,
第一:不加volatile的时候这句话编译器为什么会优化掉,不过我在keil里试了下好像即使不加也不会被优化掉的。你在什么编译器里测试的?
第二:这里的i不会被改变 那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关键字?加他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典型的例子
for ( int i=0; i<100000; i++);
这个语句用来测试空循环的速度的
但是编译器肯定要把它优化掉,根本就不执行
如果你写成
for ( volatile int i=0; i<100000; i++);
它就会执行

有点不懂。
这个例子里面我提两个问题,
第一:不加volatile的时候这句话编译器为什么会优化掉,不过我在keil里试了下好像即使不加也不会被优化掉的。你在什么编译器里测试的?
第二:这里的i不会被改变 那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关键字?加他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2010-08-16):
好,说得清楚

网友:
又进步了,markkkk

网友(2010-10-13):
这回明白了。不考虑这个的话,可能会造成程序里的隐患

网友:
回复 楼主:

讲解的很是到位。

网友:
以前用汇编没考虑到,现在用C了觉得这个用法很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很好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小弟来挖祖坟了。呵呵呵,看得不是很明白,似懂非懂的,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吧

网友:
真好啊!!!记下啦

网友(2010-11-14):
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终于找到volatile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不得不佩服你们这些牛人呀。

网友:
标记一下  谢谢

网友:
初步接触。

网友:
今天遇到,在中断里面使用volatile全局变量来传递按键状态,主程序根据这个值调相应函数,发现volatile没有生效. 中断函数和main函数在不同文件.

main函数有类似

state = 0;
while (1) {
    if state xxxx;
    state = 0
}

结果这个循环进不去,始终state都是0...

似乎编译出单个文件以后,volatile的关于优化的特殊处理已完成.

网友:
感谢分析,从汇编转型过来,深有体会。

网友(2010-12-16):
最近学习的板子例程里到处见到volatile,很是费解,看到楼上各位高手的分析,豁然开朗了,好好学习~

网友:
先Mark下来,回头看

网友(2011-03-04):
谢谢,学习了。有点收获。

网友:
看到了不得不顶

网友:
标记,有关volatile

网友:
强大!我一般定义变量都加上volatile,指针不加

网友: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2011-09-24):
受益不浅啊,热心的人真多

网友(2011-12-27):
学习,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很有用啊

网友(2012-02-15):
看了上面的帖子后终于明白了!很受用啊!

网友:
例子举得很好。。。。   mark      学习了       谢谢各位

网友:
讲的很好,很透彻,谢谢了

网友:
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2012-05-30):
volatile也要慎用

网友:
讲的好,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解析的确实不错,嘻嘻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主要是在AVR上遇到了。好像keil编译器就不会。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记得看过一个AVR GCC 应用里面讲到中断里面用的全局变量都加 volatile 修饰!

网友(2012-06-30):
也解决了我的疑问,顶顶~

网友(2013-03-12):
学习了,看到过在linux底层设置寄存器的时候用的这个定义寄存器指针

网友:
8年前的帖子 ,仍然在闪耀它的光辉 ,什么叫经典啊

网友:
受教了,一直不明白

网友(2013-08-03):
引用 楼主: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讲的前面两种情况还可以理解,后面一种可能没遇到过吧,有点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