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的单极和双极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5-07-07):
如题,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弄明白,要不斑竹帮帮忙?

网友:
应该指的是驱动方式。

4线步进电机只能用双极驱动,也就说线包的两端电压有正有负。

6线步进电机可以用双极驱动,也可以用单极驱动。将电极中间线接到电源公共端即可。

网友(2005-09-08):
双极性驱动是指一个PWM周期里,电动机电枢的电压极性呈正负变化。单极性以次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