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c中的#pragma data:cod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不会出错

楼主(2005-07-11):
最近作一个生成模拟音乐的小实验,发现音乐的音符在存储上面出了问题,不能使用#pragma data:code语句,不使用这条语句时,程序执行正确,使用时执行不正确

  请问

  在做LED显示的时候是可以用#pragma data:code 的,但是为什么在做模拟音乐的时候,不能采用 这种方式存放数据

LED数码管可以使用#pragma data:code来存储数码的字形表,是不是由于icc本身的问题访问二维数组不正确造成的?

    因为做LED显示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维数组,做音乐的时候采用的是二维数组。

谢谢马老师!请帮忙看一下!

具体程序如下

//#pragma data:code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_data[][2]=

/*******************************************

       卡秋莎音乐数据{x,y}

       x:对应音符音阶(频率),0表示休止符

       y:对应音符节拍

********************************************/

{

{440,600} ,{494,200} ,{523,600} ,{440,200},

{523,400} ,{494,200} ,{440,200} ,{494,400}};   //省略部分音节

#pragma data:data

网友:
请将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_data[][2]=

改为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_data[7][2]=

试一下。

楼主:
谢谢马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答疑解惑!

使用您说的方法,程序运行良好

但是能不能再请您再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music_data[][2]定义的为动态数组,music_data[7][2]定义静态数组。在程序存储器中应使用静态数组,这样编译程序才能正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