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中是不是又特殊意义

楼主(2005-07-11):
“*”星号在C语法中是不是用特别的意思,例如:char(*s)该怎么注释?

网友:
正确的写法是:

char *s;

其含义是定义一个指针变量S,该变量是一个指向字符变量的指针变量。

具体指针的使用请参考有关的C的编程学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