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16的pc2~pc5不受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7-11):
我在做第五章综合实践 5.5LED时钟事发现M16的PC2~PC5并不受控制,下载程序后只有头尾的4个LED数码管有反应,中间的4个一个都不亮,换用PD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经过一些简单的测试也证明PC2~PC5并不受控制,不知道原因,是不是中间的4个I/O坏掉了,还是需要其他设置,用的是AVR-51实验板,和邮购的M16,请各位指点指点,先谢了!

还有,请问那位有一些可以做范例的AVR汇编程序,并可以在AVR-51实验板上实现的,可不可以发一份到我的邮箱,总觉得多读些程序会好点。谢谢!

  email:leoncheung@21cn.com

网友:
我已经在“AVR综合实践一”中明确的说明了!

请配置AVR的溶丝位,禁止使用JTAG口,这样PC2~PC5就可以作为正常的I/O使用了,否则这4个口作为JTAG口的功能,不能作为I/O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