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写入STK500v2 bootloader M16自编程非常方便好用,AVR初学者最好选用这方法。

楼主(2005-07-14):
Mega16写入STK500v2 bootloader.hex,配置好熔丝位,写入M16以后都可以不用ISP编程(不再害怕熔丝位被改写不能应用ISP编程),是M16本身自编程,运行AVRstudio(STK500V or AVRISP),选择xxx.hex写入M16本身的Flash或EEPROM,写入之后M16直接跳到0X00000执行用户程序,非常方便好用,要编程按一RESET按键或断电源再接上电源,再次运行AVRstudio(STK500V or AVRISP)编程。

硬件:M16芯片、晶振 7.3728HMz RS-232接口 可参考M16 JTAG电路,用JTAG电路作实验。

熔丝位配置:

STK500v2 bootloader.hex

M16/128TEST.C

PB3接LED闪动

#include <avr/io.h>

#define F_CPU 14745600   //M128

//#define F_CPU 7372800  //M16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FEQ 14.7456     //M128

//#define FEQ 7.373     //M16

#define                BIT0_POS        (1<<0)

#define                BIT1_POS        (1<<1)

#define                BIT2_POS        (1<<2)

#define                BIT3_POS        (1<<3)

#define                BIT4_POS        (1<<4)

#define                BIT5_POS        (1<<5)

#define                BIT6_POS        (1<<6)

#define                BIT7_POS        (1<<7)

#define                BIT0_NEG        ((unsigned char)(~(1<<0)))

#define                BIT1_NEG        ((unsigned char)(~(1<<1)))

#define                BIT2_NEG        ((unsigned char)(~(1<<2)))

#define                BIT3_NEG        ((unsigned char)(~(1<<3)))

#define                BIT4_NEG        ((unsigned char)(~(1<<4)))

#define                BIT5_NEG        ((unsigned char)(~(1<<5)))

#define                BIT6_NEG        ((unsigned char)(~(1<<6)))

#define                BIT7_NEG        ((unsigned char)(~(1<<7)))

#define                LED_RED_ON        PORTG|=BIT0_POS

#define                LED_RED_OFF        PORTG&=BIT0_NEG

#define                LED_RED_TOG        PORTG^=BIT0_POS

//#define                LED_RED_ON        PORTB|=BIT3_POS

//#define                LED_RED_OFF        PORTB&=BIT3_NEG

//#define                LED_RED_TOG        PORTB^=BIT3_POS

#define                LED_GREEN_ON        PORTB|=BIT0_POS

#define                LED_GREEN_OFF        PORTB&=BIT0_NEG

#define                LED_GREEN_TOG        PORTB^=BIT0_POS

void delay_1ms(void)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int main(void)

{

DDRG = (1<<0);        //PORTG_0 LED_RED //M128

DDRB = (1<<3);        //PORTB_3 LED_RED //M16

//*************************************************

  while(1)

  {

     unsigned int i=0;

     for(i=0;i<100;i++)

     {

     delay_nms(100);

     LED_RED_TOG;

     LED_GREEN_TOG;

     }

  }//while(1)

  return 0;

}//main END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_delay_loop_2(FEQ*250-2);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delay_1ms();

}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7-14,11:32:45编辑过

楼主:
没有人试用STK500v2 bootloader M16自编程?

网友:
从以下网站下载过,试用过一次...感觉有点麻烦,绕了一圈...

http://hubbard.engr.scu.edu/embedded/avr/bootloader/index.html

楼主:
不是这个旧版本,是新的STK500v2,很好用。

网友:
这个东东就是换晶震就得改引导程序,其他还是很不错的。

请问哪里可以看到源码程序。
-----此内容被jdog于2005-07-16,09:07:14编辑过

网友:
MATWEI的USBISP的资料中有STK500v2的BootLoader原程序,在前几天的帖子中有

网友(2006-01-20):
自编程的上位机软件是什么呀!!!!!

网友:
这个不错。,改天我写个原程序

网友:
估了2k的空間, 還不如自己寫一個.

网友(2006-03-05):
我用了,芯艺书上的实例通过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编译的应用程序,如"利用标准I/0流调试程序"能顺利写入通过测试,但"UART 应用中的中断方"式写入不正常!不知为什么?

请赐教!!!

网友:
我从ATMEL网上下载STUDIO4.12后,打不开,总提示FRAME 错误,我用3.56版本,INCLUDE“M16DEF.INC”编译时错误,不知如何解决?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06-06-25):
能用在Mega32上吗?    谢谢。

网友(2007-01-28):
请问楼主所用的上位机程序是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没意义,都不带源码的

网友(2008-03-21):
我也考虑过实现一个类似的Bootloader,不过再三考虑后,有一些问题不太好解决,就是AVRStudio升级后,如果Bootloader的固件版本低的话,会提示需要升级固件,而实际上对于Bootloader的要求往往需要的是相当的稳定性,一般不会经常修改。
晕,发现了古董

网友(2010-01-04):
在找资料,虽然不是我要的,但也顶一下!!

网友(2010-04-15):
5年前的帖子,都不知道那时我在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