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的 用1200 做的 8通道逻辑分析仪,能用吗? 有谁做成功过~~!

楼主(2005-07-15):
如题,我只想知道按照那个资料有谁做成功过~??? 好确定到底是 我的错误还是,资料有问题~!

还有各位网友能推荐一款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吗? 我要求一点也不高只要能看到1mhz 的波形就行了,存储深度大一些,只需要8 通道~!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呵呵,对用单片机做的,“看1M”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

那个例子最快做到采样周期2uS,只有2K的RAM,此时只能存2mS的波形。

如果不考虑触发功能,大家都知道做起来很简单:时钟+地址发生器+RAM。

好像卖的普通档的逻辑分析仪也只有32K的存贮深度。

www.mcusky.com  那里有做红外遥控器分析仪的,他可以以1uS的分辨率存4S的波形(再传到电脑上分析),也就是4M的RAM,这么大容量的只有用DRAM,再加CPLD做。

我大概看了一下程序,它需要先从串口传一些控制参数的,也就是说要先将MCU端接到串口(注意电平转换),再运行PC上的程序(如果你按原资料接的线,它会自动复位MCU,否则,先手动复位MCU再从PC上发命令)。还有,1200没有串口,是软件模拟的,波特率为38400。

PC软件还做有I2C分析仪,总得来说还是不错的。
-----此内容被mig29于2005-07-15,18:56:08编辑过

楼主:
楼上的是牛人哦~~~!  大哥,能否提供给小弟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分析仪的设计资料,最好是pc 机软件也有源码的~! 谢谢了~!

网友:
首先我不是牛人。

要最简单的?你手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了,还带了触发功能的。

结合电路图花点时间把MCU的程序认真看懂,是还可以改成速度更快的。

网友(2011-06-08):
可以在淘宝找下那个48元的逻辑分析仪。我买了,还是可以的,是我们坛子里的mcupro设计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