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VisionAVR c 编译器怎么不能生成 *.COF 调试文件

楼主(2005-07-15):
我用的是CodevisionAVR 1.23.9b 破解版,1.24.3B我也用过,都不能生成*.COF 的调试文件,而试用版的可以生成调试文件,为什么?有人知道吗?告诉一声.!!谢谢离!
-----此内容被ZFDok于2005-08-01,10:43:39编辑过

网友A:
编译中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生成*.cof文件的。

打开CodevisionAVR>>project>>configure>>C complier>>File Output Fomat选择COF ROM HEX EEP即可。

我一直这么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你的是正版还是破解版?我的设置没有问题,和你说的一样.把你的编译器发一分给我行不行?谢谢!fruitbeau@yahoo.com.cn

网友:
请问你是在哪儿下载的?能提供地址或上传到本BBS上吗?

楼主:
本网上有1。24。5,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了

网友(2014-02-19):
引用 网友A:
编译中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生成*.cof文件的。

打开CodevisionAVR>>project>>configure>>C complier>>Fil ...

程序本身没问题,但是在用codevisionAVR编译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哟?iom16v.h和macros.h 之前是网上下载来的。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