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种简单的四路通断的红外遥控芯片,多谢了!

楼主(2005-07-15):
我第一次接触遥控技术,想做一个简单的遥控开关,单片机选的是avrmega8,想麻烦各位帮忙推荐一组便宜实用的红外遥控芯片,整个遥控部分的成本在10元左右!

谢谢了
-----此内容被znjg于2005-07-23,15:34:02编辑过

网友:
我做过红外遥控的单片机解码,编码芯片用的是9148

楼主:
多谢了!这个芯片贵不贵啊?

我先看看,以后有问题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应该不贵的,我当时只是同事叫我遍程序,硬件电路没有设计,

注意接受部分用的是带检波的接受管,成本好象要4-5元

楼主:
多谢你提供的资料下载!我仔细看过了,觉得用在我这上有点太浪费了!

我想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当四个按健开关用!而且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成本控制的越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