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串口芯片资料 CP2101 CP2102 FT232 FT245 PL2303 CH341

楼主(2005-07-15):
祝贺网站重新开通!有几天连不上,好不习惯的。

CP2101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56686.pdf

CP2102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56687.pdf

FT232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56690.pdf

FT245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56691.pdf

市面USB串口常用芯片PL2303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57706.pdf

-----此内容被pei99888于2005-07-20,14:04:56编辑过

网友:
目前我得到的资料是:FT232很不错。 CP210X 就一般。

我们网站已经批量订购了一些FT232BM,正在进行测试。如果测试通过,就会作为网站的推荐芯片。

楼主:
刚下载了CH341的资料,国产,感觉是用单片机模拟的USB

还有以前TI的一个资料,含8052内核,复杂了点:

网友:
CP2101有内部EEPRON,Buffer也大一些,而且不用外接晶振,应该更好用一些吧?
-----此内容被easywing于2005-07-15,23:52:17编辑过

网友:
CP2101好用。无需晶振。片内有EEPROM,可存PID和HID。国内的世强代理有样片提供。

CP2101和CP2102的引脚是兼容的。CP2103不和CP2101兼容。

波导手机上用的就是CP2101。南京爱思电子有这个的一个DEMO板。

http://www.nj-ices.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473

南京沁恒公司的也很好用,有样片提供,服务态度很好。

FT232BM在国外用的很广,可能中FT公司的东东出的早吧。国外的许多电子爱好者用FT232BM做了许多的好玩东东。

网友:
还有 pl2303好像很便宜

网友:
FT232BM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某些不带缓冲的USB HUB上不能正常工作(10几元的USB1.0的大部分都是这样),数据量一大很快就会死掉的,同时与这个HUB连接的所有设备必须复位一次才有可能正常工作,同时如果在这个HUB上有其他USB设备在工作的话,有时系统会变得很慢,甚至会死掉。这是我们经过大量测试得出的结论。另外价格也不好。CP2102我们公司拿到的价格应该<13元RMB,而FT232BM 〉15元,再加上外部的EEPROM 与晶振成本要高出CP2102很多。CP2102的缺点是自带的驱动不好缓冲区调度有问题,经常不能快速的将数据反馈回来。而公开发布的Linux驱动也是经过改动的,所有的变量都改成了数字,很难阅读。我们公司用这个芯片费了好大劲重写了驱动才解决了问题。同时CP2102的焊接也不是很容易的。

楼主:
monkey_jin是专家,经验可贵!请问有没有好的USB串口线介绍,稳定不死机的?贵公司是做USB串口线的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PL2303的典型应用电路?网上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手里有两片PL2303,还想玩玩呢!

网友:
到这里看看http://tech.prolific.com.tw/visitor/v_filebrw_result.asp

网友:
官方的PDF DATASHEET中也没有应用电路的.我下过了.

楼主:
在百度中搜索PL2303即可,或 http://www.c51bbs.com/c51bbs/topic/c51bbs620464.htm

PV8651据说和PL2303是一样的。

网友:
BAIDU GOOGLE都找过了,没有找到应用电路.

就不明白,为啥厂家连个电路图也不公布?

网友:
以前21ic 论坛有一个USB接口的AVR JTAG制作帖子,里面的图纸就有PL2303的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
为什么要用USB串口芯片?而不直接使用USB芯片?比如CH372,我就使用CH372做了一个单片机与PC机通信的东西。单片机方面用ATmega128、PC机方面用Delphi。已经可以通信,当然,仅仅可以勉强通信,还不是很可靠,还需要改进。

网友:
看看这两个文件

网友(2005-10-11):
阿莫,FT232试好了没,片子有多的话转我几颗吧,:)

fogee@163.com

网友:
PL-2303和PV8651价格多少啊?数量:1000pcs。少量的话是不是很贵啊?代理商是不是不会给学生提供样片阿?

网友:
请教:PL-2303和PV8651出来的是RS-232信号。如果我只想用RxD和TxD两根信号的话,是不是只要经过一个232电平转换芯片(MAX232)就可以直接和单片机的RxD和TxD相连了?其他的一些串口Modem信号线不连行不?谢谢!

网友A:
如果要跟单片直接连接,就不要用RS232输出的PL2303,应该用CP2101/CP2102/FT232BM这些TTL输出的更好。

网友:
一个PL2303的原理图,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用用CH341做了个USB JTAG仿真器,结果检测不到仿真器,查资料,可能是缓冲区不够大,缓冲区如何设置?

网友(2005-12-14):
请教CP2102与CPU的Rxd,Txd连接方法!

因为CP2102的输出为TTL电平,我将CP2102的Txd与CPU的Rxd相连,CP2102的Rxd与CPU的Txd相连。

进行自发自收实验。每次PC机总在第一位收到多余的0x00。

比如:

  第一次发:FF FF FF FF FF

    收到:00 FF FF FF FF FF

 此后每次发:FF FF FF FF FF

    收到:FF FF FF FF FF

 请问这多余的00是出自哪里,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不错 支持一下,等有机会了就用下

网友(2006-02-02):
请问CH371在哪里有得买,知道请把详细名称,地址/网址告诉一下小妹.谢谢.

Freeget2005@126.com

网友:
CP2102反映很迟钝吗

网友(2006-04-12):
USB同时转出两个串口都有什么方法可行?(我知道的是用FT2232C,就是贵)如果你知道,请邮件告诉我,好吗?

hzm101@gmail.com

网友:
USB 转串口,用PL2303HX做的,但不知怎么搞的,接到PC上可以找到新硬件,但就找不到驱动。我的驱动是装了!请教那位大侠能够帮忙解决!

网友:
CP2102十分不稳定,建议大家不要选用。我深受其害。

网友(2006-09-15):
我用PL2303HX, PC->MCU没有问题, 但MCU->PC每个数据包的最后两个字节被两个固定数据替换后, 在下一个数据包开始被收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有用的贴子。

网友:
FTDI型号有:FT232BM,FT232BL,FT232RL,FT232RQ,FT245BM,FT245BL,FT245RL,FT245RQ,FT2232C,FT2232L .

另有:VOIP、IP-CAMARA、NAS、NIC、网络硬盘、SWITCH、MEDIA CONVERTER、MCU、MODEM、ROUTER等方案,和千兆网卡、PCI to T1/E1 card、测试设备等成品。

FTDI(www.ftdichip.com)最近推出一颗USB接口转换芯片FT232R,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提供各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设计和使用此颗芯片将更为简单:

1:芯片整合了EEPROM,可用于IO的配置以及存储USB VID,PID,序列号和产品描述信息。

2:芯片整合了电平转换器,使得其I/O口电平支持5V-2.8伏的宽范围。

3:I/O管脚驱动能力强,可驱动多个设备或者较长的数据线。

4: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

5:芯片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

6:内部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

7:此芯片符合ROHS标准。

8:此芯片支持QFN32PIN封装:FT232RQ和SSOP28PIN封装:FT232RL

还有USB转并口芯片:FT245R,此芯片支持QFN32PIN封装:FT245RQ和SSOP28PIN封装:FT245RL

以及:

[1]----FT232BM,FT232BL可以将USB信号方便转换成RS-232,RS422,RS485信号/RS-232,RS422,RS485信号转换成USB信号

[2]----FT245BM,FT245BL USB转8BIT并口芯片。

[3]----FT2232C,FT2232L可以支持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

免费提供的设备驱动程序,可用于Windows、MAC、Linux、Windows CE。

以上芯片已经大量应用于手机连接线(用于PC于手机资料互传、上网)、USB猫、工业设备与PC的数据互通、仿真器、烧录器等产品。

www.ftdichip.com DATASHEET,DRIVERS,等相关资料,您可以直接下载。另外,我们有专业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

深圳市卓杰电子有限公司(我公司是FTDI中国总代理)

联系人:胡先生

电话:13828776500 0755-88826426-821

MSN:hujingzhuang@hotmail.com

mail:george@cyberwin.com.cn

www.cyberwin.com.c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锦峰大厦18楼AH

网友(2006-10-17):
大家好,各位前辈,我现在正在使用CP2102的芯片和单片机通讯,在某写波特率上是可以正常通讯115200,有些不稳定57600,在底的速率就会丢数。有人碰到这种现象,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
谁有AS8303的资料(datasheet).请共享一下.因我买了一条数据线使用的是这个.打算改成AVR用的UART传数线,用于JATG和STK500.谢谢

网友: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大家,怎样才用一台电脑可以同时连接两条FT232BM的数据线?

我有两条相同的线,如果两条线都插入电脑电脑都只能映射到一个COM口.但我看见别人能用.

网友:
期待推荐一个USB2设备<通用>接口芯片!而不只要是UART的!
-----此内容被chopin1998于2006-10-30,18:57:07编辑过

网友:
问一下,有没有usb2.0 转uart的芯片,能在面包板上做试验的,像是dip封装的;

还有,usb to rs232 变换,只要txd,rxd信号(连向mcu),如何去控制信号。。

网友(2006-12-30):
资料很好。

网友:
正好用的上,谢谢!

网友(2007-07-12):
我用CH341装了片USB转串口(PCB向沁恒公司要的),发现遇到干扰容易死掉,重新拔插USB口后正常。后来,改用带屏蔽和磁芯的USB线,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长时间使用仍然会出现无时间规律(有时几十分钟,有时几个小时)的死掉。

哪位做过USB转串口方案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使用哪种芯片好些。

CP2102怎么样,但好象也有朋友说它的不是。

FT232贵了一点,另外,我这边有个编程器用的是FT245好象也容易受干扰。

网友:
用PL2303,感觉还行.这个片子有好几个版本了,02年是最早的版本,05年已经升级到HX版本了,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

好像是10多块RMB一片. 做过转串口的,速度和稳定性不错.

网友:
呵呵,楼上的PL2303HX不用那么贵的了,现价格很优惠,我司有以下USB芯片供应:

USB接口/转换系列:PL2303HX、ZT213(MAX213)、ZT3232(MAX3232)、ZT232(MAX232)、ZT485(MAX485) CP2102、FT232RL/BL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洽谈,量大价更优!

  直线:0755-21969052 詹先生!

  MSN:IC273989784@hotmail.com

网友(2007-11-07):
硬件:USB外围芯片找到一款USBN9602可用,可惜停产,替代是USBN9604,又太贵 [龙啸九天] 2005-3-25 9:19:45
一直在寻觅一款USB通讯的方案
USB外围芯片找到一款USBN9602可用,特点是和MCU接口可用4线接口(类似SPI),
而不用象D12那样必须用8位总线。
如果用SPI的接口,很多IO少的单片机就可以接USB了。
USBN9602应该已经停产,散新的价格是11元,价格还不错,但不知道散新的货源是不是稳
定?
USBN9604是替代的新型号,但新片的价格是19元,太贵了。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用过USBN9602的4线接口,批量传输模式下和MCU接口的速度能达到多少?

BTW:看了好多资料,才搞清楚USB的速度问题,以前一直被误导了。
USB 1.1所谓的1.5M,只是总带宽。
USB总线上的设备要分享这个带宽,而且根据传输模式的不同还影响实际传输速度。
比如我选的一款low speed单片机,由于只有控制传输和中断传输模式,尽快宣称支持
1.5M带宽,但实际速度应该只能达到最快的24KB/s。
必须找全速的单片机,支持批量传输,才能达到更高的速度。

不如用USB TO UART [qllaoda] 2005-3-25 9:24:30

看过CP2101,虽然可以达到900多KBps的速度,但没有哪个单片机的UART能和他接口啊。 [龙啸九天] 2005-3-25 9:27:38

why? [qllaoda] 2005-3-25 9:34:17
CP2101的UART是标准的UART,接个RS232转换就跟PC上的串口一样了

我需要100KB的传输速度,一般单片机的串口最快才115200bps。所以我奇怪CP2101的900KBps怎么用? [龙啸九天] 2005-3-25 9:37:25

CY68013 [qllaoda] 2005-3-25 9:43:42

20元以上全速USB单片机大把(比如这个68013好像贵到40元了),不过20元以下的全速USB1.1单片机还没发现。 [龙啸九天] 2005-3-25 9:47:29

曾经试图找U盘用的单片机,可惜价格战的后果,都是ASIC的,不可再编程。 [龙啸九天] 2005-3-25 10:11:53

at91sam7s64 [leifeng] 2005-3-25 10:41:54

USBN9602老早就淘汰了,有硬件BUG,但是现在9603还是很多在用,另外: [hdapple_2000] 2005-3-25 10:47:28
不知龙大用在那些地方,看看南京货:
CH341,零售13;
CH375,零售20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共享

网友:
本来选择的CP2101,现在看了反而觉得无所适从呢,呵呵,每种芯片都有人说不行。

网友(2008-04-14):
唉、寻找个方案,通过了个多星期还是没结果。在这寻求各位达人帮助:USB延长,如果用USB延长IC,不共地只能传输几米(用UTP线,可惜没多余的线分配做地线了),就想将USB信号在发送端转换为485信号,再在接收端将485信号转换回USB信号,然后接HUB CONTROLLER,实现接收端的鼠标键盘(USB接口)可控制发送端的主机!想问问达人推荐个USB<---->485 + hub controller的方案,有报酬哦!!!

网友:
FT232就是太贵了。

网友(2008-05-31):
不错的东西哦,多谢共享

网友(2008-07-27):
谁有AS8303CDS的资料(datasheet)?
在BAIDU,GOOGLE居然什么也收不到

网友:
我也有48楼这样的需求,我的方案是 usb/485-----485/usb  用网线作为485传输线其中2条送5V的电源,就是不知道用那种芯片能实现485的双工传输?哪种芯片稳定?哪种芯片造价低?诚信请教,谢谢!

网友(2008-08-26):
有一种芯片我见过别人用14脚 不知道是那种?

网友:
找到了,有做USB延长线的请看

网友(2008-11-20):
学习者 ,做个标记

网友(2008-12-25):
我想做USB延长150-300M,目前也长不到IC,58楼的方案只能传输50M,我也想过USB/485-485/USB,但IC供应商告诉我,转过后只能接USB Host 不能接USB 设备,像USB音响啊,摄像头这类。如果哪位有这方面的IC和方案请联系我,我还想将PS2延长,找不到方案啊,苦啊,哪位朋友有的话请联系我!561944907@qq.com

网友:
CP2102在我这里好多机器上都装不上驱动,即使可以用的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各位好!!请问谁有 cp2102 在 WIN CE5.0 下的驱动?有的话能否发在下一份? 跪谢!!
lone19841117@163.com

网友(2009-04-23):
个人在使用CP2102时,发现很不稳定,经常会无法检测到设备或者通讯过程中中断的情况。

不知道各位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FTDI CHIP公司的FT232RL很不错,我们公司就用的很多.

网友(2009-05-28):
CH341最容易死机了。用它下载STC没两下电脑就翻脸给你看。今天终于看清楚蓝屏的内容了。
*** STOP: 0X000000D1 (0X00000018,0X00000002,0X00000000,0XB2DA13F9)

***  CH341SER.SYS - Address B2DA13F9 base at B2D9D000, Datestamp 466e5b77

网友:
本人使用FT245BL做一个并口转串口的电路,按ft245手册推荐的自供电模式接线,调试时发现用USB线与PC机连接PC机跟本没反应(应该能发现新硬件吧?),用三用表量ft245的TXT#和RXT#(即发送和接受状态位)均为高电平,上电初始化后发送和接受状态位不是应该为低电平吗?请高手赐教,现谢谢 啦!!!!!

网友(2009-12-08):
为什么没有人提TI的TUSB3410呢?
嗯?!CH341 vs TUSB3410

网友(2010-01-23):
cp2102很好呀  用了2年  一直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0-02-26):
回复 网友B:
CH341最容易死机了。用它下载STC没两下电脑就翻脸给你看。今天终于看清楚蓝屏的内容了。
*** STOP: 0X000000D1 (0X00000018,0X00000002,0X00000000,0XB2DA13F9)
***  CH341SER.SYS - Address B2DA13F9 base at B2D9D000, Datestamp 466e5b77

我的也是 真郁闷  还10多块钱 比PL2303贵不少    以后大家用 CH341A小心了 (与amd双核 蓝屏)

网友:
翻出来了,就mark

网友:
有没朋友用USB转TTL232的芯片做产品,产品需要长时间接电脑的(比如每天连续8小时以上)?我用PL2303HX,FT232RL,CP2102都试验过,都会零星出现不定时发生断线,重新拔插才能恢复。极度郁闷中...

网友(2010-04-02):
郁闷啊,怎么感觉所有芯片用起来都不放心了啊,我以前用CP2102--RS485,发现不稳定,现在准备用CH341T不知道会不会相网友说的CH341A那样啊,FT232也有人说不稳定了。。。。。

网友:
好东西,不错的。选USB串口,就要看这个资料

网友(2010-08-01):
用过两块CP2102,两个波特率都烧了,而且是硬件有问题,换了好几台电脑都那样,不敢用了,换FT232试试看

网友:
先顶再下 国际惯例

网友:
我买的一个USB转串口的线,用的是2303,花了我二十五,基本连不上

网友:
引用图片【56楼】zhangms2008

网友(2010-10-26):
usb---232(ttl)---485/422

网友(2010-11-30):
我的14块的转换线,PL2303,连modem都好好地。

网友:
正想了解一下PL2303

网友(2011-01-26):
我自己画的板子,用pl2303,就6、7个器件,一般用9600的波特率,感觉还比较稳定,也许是我不总是通信的问题,感觉性价比不错,毕竟只有2块多一片,不过要oem就得设置PID什么的要外部EEPROM比较麻烦,暂时没用过,有机会oem一下。现在自己编的上位机只能识别一个pl2303转串口的串口号,如果一台电脑接多个pl2303转串口的就会有点问题,想自己oem一下但比较麻烦,继续探索中。。。。。。。。。

网友(2011-08-03):
我在win7(使用V6.3a驱动程序)下使用 CP2102偶尔会出现帧校验错误,或丢失某帧的帧头,怎么回事?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2011-09-26):
很不错,谢谢,快点让我通过审核吧,莫老大

网友:
我自己也用CP2102做成模块,在淘宝上卖。
已经做到很便宜,10元左右!!就是芯片价格一直低不下来。
郁闷~~~~~

网友(2011-12-05):
FT232试过3M通讯,很稳定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跟单片直接连接,就不要用RS232输出的PL2303,应该用CP2101/CP2102/FT232BM这些TTL输出的更好。 ...

咋能知道是RS232输出的,而不是TTL呢?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可以以后留作选型参考

网友(2013-01-25):
能有USB转串口的M0 ISP自动下载电路就好了

网友(2013-03-29):
谁有AS8303的资料(datasheet).请共享一

网友:
USB转串口MARK

网友(2014-03-29):
标记下 回头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