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ASCOM-AVR找不到chip

楼主(2005-07-16):
我原来用ATMEGAL16L在马老师的板子做实验,用ISP下载程序,烧熔丝位都没问题,可是刚才我想用8535和M16L换一下,结果找不到CHIP了,我刚开始还以为PC找不到并口,重起了一下,把短接片也重新插了一下还是没用,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接上面

只要我转到lock and fuse bits 选项就跳出提示:readlb entry not found

网友:
芯片类型选对了?

换了芯片,下载软件也要同步。

楼主:
选型是没问题的,我在想是不是编程使能位锁住了,

网友:
如果外部连接正确的话,通常是芯片的系统时钟熔丝配置出了问题。使用外部时钟解救试一试。

楼主:
我用的就是外部时钟,4MHZ

而且我今天在编程器上试过了,熔丝配置没问题的,在编程器上可以正常使用,PC的并口也试过了没什么问题的,想是不是ISP下载线里的HC244片子坏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