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转换的10位的数据,如是只要8位精度,那么取高八位就可以????

楼主(2005-07-16):
马老师好:

我为了想知道,

我简单计算一下,下面这个例子,结果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还不解

基准电压5V ,输入的模拟量是1V

如是8位来算,得的ADC =(256*V)/5  = 0011 0011  (8位)

    10位   则ADC = (1024*V)/5 = 00 1100 1101   (10位)

如果10位的向右移两位两者是一样的,,,这底中间什么关系啊????请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要认真看。

在左对齐的情况下,只读高8位(ADCH)就行了。

举例说,如果只要1%精度   0.1234 跟 0.12 是一样的。

楼主:
嗯,,,举这个例似乎明白了,谢谢,HJJourAVR!!!

网友(2012-04-21):
一楼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