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用M8制作简易并行高压(12V)编程器,充分应用一站式编译器"AVRGCCIDE 2.0&q

楼主(2005-07-18):
从新用M8制作简易并行高压(12V)编程器(写错熔丝位都没有问题),用C编写一段程序,充分应用一站式编译器AVRGCCIDE 2.0 非常方便,亦很好用。

1.  启动AVRGCCIDE编译器。

2.  从Project菜单选择Open命令,选择打开"m8_hv_prog"项目。

3.  在项目管理下编写一段C程序。

4.  调用AVRGCCIDE编译器编译,输出m8_hv_prog.hex。

5.  调用AVRGCCIDE编译器强大的程序下载功能,将xx.hex下载到编程器的监控芯片。

6.  将编程器连接电脑的com1/2,接上电源。

7.  调用AVRGCCIDE编译器超级终端功能,设置com通信的参数如:115200 波特率。

8,  终端发送CR到下位机,下位机接收到CR作编程开始,编程器发出芯片擦除命令,写入新的

    熔丝高低位字节(出厂默认值),编程器发送熔丝高低位字节和加密位字节到上位机显示,

    亦读出芯片的AVR IC 标记号发送到上位机显示。

调用AVRGCCIDE编译器强大的程序下载功能,将xx.hex下载到编程器的监控芯片

设置com通信的参数如:115200 波特率

编程器发送熔丝高低位字节和加密位字节及AVR IC 标记号发送到上位机显示。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7-18,13:52:00编辑过

楼主:
被编程的芯片RESET脚没有接上+12V,熔丝位高低字节和加密位字节及AVR IC 标记号作以下的显示

24个FF及3个FF

显示以下的RESET脚才接上+12V。

99E1FF   熔丝位高低字节和加密位字节(芯片正常)

1E9403   MEGA16 标记号

到目前只有一片mega48-20PI(0432A)不能恢复熔丝位高低字节和加密位字节,要宣布IC死亡,不能恢生。

熔丝位高低字节和加密位字节及AVR IC 标记号作以下的显示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7-18,17:25:20编辑过

楼主:
ATmaga8  简易并行高压(12V)编程器

已通过对以下芯片恢复熔丝位测试:

Mega32

Mega16

Mega8

Mega48

ATmaga8  简易并行高压(12V)编程器原理电路图:

主控芯片90S4433P改为ATmaga8 PC5连接一支4K7电阻到三极管B极(Q1三极管用9014) R1 1K改为10K

取消S1按键及LED2,将RXD及TXD加接一片MAX202,作为和上位机串行通信。

程序可参考以下现成的AVR熔丝自动恢复器C原程序。

//

//   ATmaga8のヒュ〖ズ恃构脱 パラレルプログラマ

//

//   MCU:ATmaga8

//

//   2003.9.15   KAWAKAMI Yukio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stdlib.h>

// 今きこむヒュ〖ズデ〖タ

//#define      FUSE_H   0xD9

#define      FUSE_H   0xD1   // チップ久殿から EEPROMを瘦割

//#define      FUSE_L   0xEF   // クロック嘲婶券慷 3×8MHz

//#define      FUSE_L   0xE0   // クロック嘲婶掐蜗

#define      FUSE_L   0xE3   // クロック柒婶 4MHz

//#define      FUSE_L   0xAF   // BOD钓材、クロック嘲婶券慷 3×8MHz

#define      ERASE_CHIP   0x80   // チップ久殿コマンド

#define      WRITE_FUSE   0x40   // ヒュ〖ズ今き哈みコマンド

#define      READ_FUSE   0x04   // ヒュ〖ズ粕みだしコマンド

#define      LF   10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SWITCH      0   // PORTD

#define      LED         1

#define      LED_ON      sbi(PORTD,LED)

#define      LED_OFF      cbi(PORTD,LED)

#define      OE         2   // PORTD

#define      OE_H      sbi(PORTD,OE)

#define      OE_L      cbi(PORTD,OE)

#define      WR         3

#define      WR_H      sbi(PORTD,WR)

#define      WR_L      cbi(PORTD,WR)

#define      BS1         4

#define      BS1_H      sbi(PORTD,BS1)

#define      BS1_L      cbi(PORTD,BS1)

#define      XA0         5

#define      XA0_H      sbi(PORTD,XA0)

#define      XA0_L      cbi(PORTD,XA0)

#define      XA1         6

#define      XA1_H      sbi(PORTD,XA1)

#define      XA1_L      cbi(PORTD,XA1)

#define      PAGEL      7

#define      PAGEL_H      sbi(PORTD,PAGEL)

#define      PAGEL_L      cbi(PORTD,PAGEL)

#define      BS2         2   // PORTC

#define      BS2_H      sbi(PORTC,BS2)

#define      BS2_L      cbi(PORTC,BS2)

#define      XTAL1      3

#define      XTAL1_H      sbi(PORTC,XTAL1)

#define      XTAL1_L      cbi(PORTC,XTAL1)

#define      RDY         4

#define      RESET      5

#define      RESET_H      cbi(PORTC,RESET)

#define      RESET_L      sbi(PORTC,RESE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void wait(void);

void wait0(void);

void set_command(uchar com);

void set_data(uchar data);

uchar read_data(void);

void write_puls(void);

void error(void);

#define      NOP      asm volatile("nop
"::)

#define      WDR      asm volatile("wdr
"::)

//*********************************

//   メインル〖チン

//*********************************

int main (void) {

   uint   i;

   int      t, retry;

   outp(0x00, PORTB);      // PB5×0 L

   outp(0x00, DDRB);      // PB5×0 out

   outp(0x00, PORTC);      // PC5 H, PC4×0 L

   outp(0x2C, DDRC);      // PC5, PC4×0 out

   outp(0x01, PORTD);      // PD0 pull up

   outp(0xFE, DDRD);      // PD7×1 out, PD0 in

   outp(0x03, TCCR0);            // タイマ〖プリスケ〖ラ 1/64

   // 弹瓢箕に3搀爬糖

   for (i=0; i<3; i++){

      LED_ON;

      for (t=0; t<200; t++){

         wait();

      }

      LED_OFF;

      for (t=0; t<200; t++){

         wait();

      }

   }

   // スイッチ掐蜗略ち

   while(inp(PIND)&(1<<SWITCH));

   // パラレルプログラミングへの败乖

   RESET_L;

   for (i=0; i < 10; i++){

      XTAL1_H;

      NOP;

      XTAL1_L;

   }

   OE_L;

   WR_L;

   BS1_L;

   XA0_L;

   XA1_L;

   PAGEL_L;

   BS2_L;

   XTAL1_L;

   NOP;

   RESET_H;

   wait();

   wait();

   // チップ久殿

   set_command(ERASE_CHIP);

   write_puls();

   wait();

   wait();

   // ヒュ〖ズ布疤バイト今哈み

   for (retry = 0; retry < 8; retry++){

      set_command(WRITE_FUSE);

      set_data(FUSE_L);

      BS1_L;

      BS2_L;

      write_puls();

      wait();

      wait();

      set_command(READ_FUSE);

      BS1_L;

      BS2_L;

      if (read_data() == FUSE_L)   break;

   }

   if (retry >= 8)      error();

   wait();

   wait();

   // ヒュ〖ズ惧疤バイト今哈み

   for (retry = 0; retry < 8; retry++){

      set_command(WRITE_FUSE);

      set_data(FUSE_H);

      BS1_H;

      BS2_L;

      write_puls();

      wait();

      wait();

      set_command(READ_FUSE);

      BS1_H;

      BS2_H;

      if (read_data() == FUSE_H)   break;

   }

   if (retry >= 8)      error();

   wait();

   wait();

   // 姜わった

   outp(0x00, DDRB);

   cbi(DDRC, 0);

   cbi(DDRC, 1);

   LED_ON;

   RESET_L;

   outp(0x00, PORTB);      // PB5×0 L

   cbi(DDRC, 0);

   cbi(DDRC, 1);

   for(;;);

}

// エラ〖山绩

void error(void){

   int   t;

   outp(0x00, DDRB);

   cbi(DDRC, 0);

   cbi(DDRC, 1);

   LED_ON;

   RESET_L;

   outp(0x00, PORTB);      // PB5×0 L

   cbi(DDRC, 0);

   cbi(DDRC, 1);

   for (;;){

      LED_ON;

      for (t=0; t<200; t++){

         wait();

      }

      LED_OFF;

      for (t=0; t<200; t++){

         wait();

      }

   }

}

// 今哈みパルス券栏

void write_puls(void){

   WR_L;

   wait0();

   WR_H;

   while(!(inp(PINC) & (1<<RDY)));

   outp(0, DDRB);   // デ〖タポ〖ト掐蜗肋年

   cbi(DDRC, 0);

   cbi(DDRC, 1);

}

// コマンドセット

void set_command(uchar com){

   WR_H;

   OE_H;

   XA1_H;

   XA0_L;

   BS1_L;

   BS2_L;

   outp(0xFF, DDRB);

   sbi(DDRC, 0);

   sbi(DDRC, 1);

   outp((com & 0x3F), PORTB);

   outp((inp(PORTC) & 0xFC)|((com & 0xC0) >> 6), PORTC);

   XTAL1_H;

   wait0();

   XTAL1_L;

   wait0();

}

// 8bitデ〖タセット

void set_data(uchar data){

   XA1_L;

   XA0_H;

   outp(0xFF, DDRB);

   sbi(DDRC, 0);

   sbi(DDRC, 1);

   outp((data & 0x3F), PORTB);

   outp((inp(PORTC) & 0xFC)|((data & 0xC0) >> 6), PORTC);

   XTAL1_H;

   wait0();

   XTAL1_L;

   wait0();

}

// 8bitデ〖タ粕みだし

uchar read_data(void){

   uchar   data;

   outp(0, DDRB);

   cbi(DDRC, 0);

   cbi(DDRC, 1);

   outp(0xFF, PORTB);   // プルアップ

   sbi(PORTC, 0);

   sbi(PORTC, 1);

   OE_L;

   wait0();

   data = (inp(PINC) & 0x03) << 6;

   data |= inp(PINB) & 0x3F;

   OE_H;

   return data;

}

// 16×32μS箕粗略ち

void wait0(void){

   uchar   t;

   t = inp(TCNT0);

   while(inp(TCNT0) == t);

   t = inp(TCNT0);

   while(inp(TCNT0) == t);

}

// 腆1mS箕粗略ち

void wait(void){

   int   i;

   for (i = 0; i < 32; i++){

      wait0();

   }

}

简易并行编程器实物图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7-18,18:09:55编辑过

楼主:
简易并行编程器硬件电路接线表:

对2楼的电路图和C源代码作了大量的修改,主控芯片用mega48,采用内部RC 8MHz系统时钟,

增加一个小按键及led作为显示状态,将原程序和avr910ISP原代码合并。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7-20,00:17:45编辑过

网友(2005-10-28):
请问红日接在RXD及TXD上的一片MAX202能用MAX232代用吗

网友:
如果能够有5V升到12V,就可以修改USBASP固件来完成。

有合适的DC-DC升压方法吗?

网友(2007-02-02):
问个问题,别见笑。2楼图中那个ISP是做什么用的,可以改成10PIN的接口接下载线向目标MCU下载程序吗?

网友(2007-05-18):
红日大哥:我用ATmage8做了一个并行高压编程器,可是没有监控程序,请问你能否给我发一个ATmage8的监控程序,最好的.hex的。我的E-mail:goodboy3021@sina.com.谢谢!!!!!!!!!!!!!
-----此内容被goodboy3021于2007-05-18,20:44:27编辑过

网友(2009-01-15):
这个高压并行好,听说能解决融丝锁定的情况。

网友(2009-02-19):
能不能把那个XX.HEX传上来

网友(2009-05-06):
【6楼】的表格有错,4433上出现2个PC2,请楼主核实并给出底层文件来,谢谢

网友:
升压用34063把5V升到12V去用!
用USB转串口直接连电脑并且供电!
USB转串口不知道那个用M8做的能不能用!

网友:
USB转串口用M8做的能用,我的是CH431的

楼主:
更新电路图,用本身Mega8将5V升到12V(不用外围34063作升压),这样才安全,要编程时才将5V升到12V对从机编程,不编程时是5V输出,
PD0(RXD)/PD1(TXD)是多项功能应用,RXD_PIN RS-232通信及控制从机的VCC(这点很重要,Mega8/48/88/168_PB6/RESET选用为I/O不作RESET复位功能),TXD_PIN RS-232通信、LED显状态、按键输入指令。

用本身主控单片机(Mega8)将5V升到12V,将PB3输出OC2_PWM,PC0/ADC0输入12V的取样电压,CPU运算后控制OC2_PWM的占空比,令至12V电压输出稳定。

网友:
收藏一下,自己做一个

网友(2009-06-07):
用m8的hex文件有吗?

网友(2009-11-16):
mega8的应用简直无所不在

网友:
我也求个用M8做的高压并行串口下载的编程器的监控程序.HEX文件。有C源文件没?能否给传个?谢谢了。我的邮箱:344587604@qq.com

网友(2010-03-15):
好,不错的资料,谢谢LZ

网友(2010-04-26):
mark一下,以后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
固件你可以传我一份吗?我刚学AVR,
锁了几片,想做个解解,谢谢了!
zwb1616@sina.com

网友(2010-07-29):
mark一下,容后慢慢研究学习。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制作成功,熔丝已解锁,感谢红日1

网友(2011-02-16):
MARK,avr熔丝位恢复

网友(2011-07-14):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够有5v升到12v,就可以修改usbasp固件来完成。
有合适的dc-dc升压方法吗?

MAX232+12V稳压管

网友(2011-10-04):
记号,我要做个

网友(2011-11-27):
新手需要这个哦。要不锁了单片机就又要破费了。

网友:
并行高压编程器还很热门,我有M8也想作一个试试,参考!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LZ

网友(2013-01-28):
求m8自升压12V编程器程序固件!谢谢,yiyp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