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周立功LA1302 逻辑分析仪 吗? 周立功的东东质量如何?

楼主(2005-07-19):
如题

http://www.zlgmcu.com/tools/LogicAnalyser/LA1032.asp

网友:
我觉得还行,我就在他那买过几个东东,还可以吧.

网友:
2800? 虚拟仪器这个价太高

楼主:
楼上的 xiaoke 大哥,你能推荐一个吗? 谢谢~!

我要求很低的,10mhz 8chanel  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27):
2500元,没有状态分析功能,对要拾取大量数据有好用,测波形还可以。

网友:
la1024=1680元,24ch这个不错。

楼主:
两年了 , 这个帖子又翻出来了。

早就买了个1032  , 用到现在 , 觉得 还真不错。

网友(2009-09-25):
可以,质量和软件都不错,有插件帮助分析,就是价格贵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技术越来越成熟了,好东西未必要价格贵啊!我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8d57bdea62107bd6527dbdb9ba488593.htm看到一个

网友:
还好,我在用,公司买报价是3500,不过公司买就这成了4200了,无办法,个人不同,对个人来说贵,

网友:
三万级别的太贵了
孕龙的性价比高点
软件硬件上都改装改装,花个1000就就能得到一个200M/32CH/512K的带宽+五十多个协议分析插件
ZLG的插件太少了...

网友:
你说的ZLG的是8M深度的,你手里的固纬的是256K深度的,当然那不能直接这么比
如果固纬跟孕龙差不多的话,你可以用CY7C1480V33换掉CY7C1347G,深度就到4M,这个时候再比较
压缩的话我不知道ZLG是怎样的,孕龙的最大压缩率255,具体的要看信号
不知道孕龙的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应该跟信号源的特征有关吧
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啊,一个30K的,一个1-2K的,本来就没什么好比的吧...

网友:
用户可以随便换器件?怎么说这样的产品还是不太信任的...
不过CY7C1480V33的价格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上的,零售价超过1K,不知道楼上的试过没,真的能提高到每通道4Mbit吗

网友:
【16楼】 armok 阿莫
==================================
我刚入手的孕龙,固维可能是类似的

目前还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不过也许是用的时间短,呵呵

网友:
三万元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得起了

网友(2010-01-04):
【12楼】 happyasr 星星
积分:15
派别:
来自:
三万级别的太贵了
孕龙的性价比高点
软件硬件上都改装改装,花个1000就就能得到一个200M/32CH/512K的带宽+五十多个协议分析插件
ZLG的插件太少了...
--------------------------------------------------------------------

也有26个呢,而且是完全开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有26个呢,而且是完全开放的
ZLG的插件也只有高级机型的才是完全开放的
低端型号用户还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纯粹比插件数量的话,ZP目前的插件数量是76个

网友:
请问楼上:怎么自己动手才能使用各种插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怎么自己动手才能使用各种插件?

这里是正规论坛啊,不是太合适,呵呵

网友:
可以Email吗?我的:imazy 163 com

网友:
我2006年3月买的LA1032,1800元。优点:PC端的程序用起来特别顺手;功能感觉还不错。
缺点:外壳太光滑,放在桌子上很容易移动;杜邦线上的“CHx”丝印很差,用手用力一撮就掉了。
BTW,ZLG的电源适配器比较另类,它的输出接头的极性和一般适配器是相反的,但它的LA1032上又有整流桥堆!

网友C(2010-03-22):
回复 网友D:

感觉周立功在软件上做得不是很好,再就是信号频率如果高一点,就可能会出现采样不准的情况。
不过周立功这记忆体确实大。
不过对一般用户,个人感觉要便宜一点的话,汉泰、孕龙都还行。
云龙的软体很强大。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还好吧,正在用。

网友:
准备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