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学生有问题要问,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5-07-20):
各位老师好:

    在发表话题之前,祝你们事业有成,事事如意,钞票多多。学生我现在正在学习AVR,之前我学习过HT单片机,也用它做过一些项目。现在刚刚开始看AVR,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希望老师们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方案及答案。

   1、AVR中的汇编指令,好象只能由LDS  STS对SRAM单元进行操作,其它的指令操作是不是必须都先调用R0-31的寄存器单元,处理完后,再返回存储到SRAM中去?

   2、SRAM单元如何用表达式或是符号定义?有哪些定义的方法,实际操作中有哪些具体的操作程序。比如HT  MCU中假设RAM单元从40H-FFH,它可以在RAM段中定义

   COUNT DB ?

   RECE  DB  ?  只要输入这些,编译器会自动分配RAM单元,而AVR中如何去做?具体去操作的时候用什么指令或是表达式来完成呢?

   具体的先就问这两个,可能还有好多的问题要请教老师。^_^

网友:
1。基本正确。SRAM作为数据临时保存使用,AVR的MCU对SRAM的操作基本是读到R0-R31中,在R0-R31中处理,处理完成送SRAM(必要时)。如果是51,实现操作基本只能在ACC中。也就是说,AVR有32个ACC。

2。请参考我讲义第五章。后面有汇编例子,其中有SRAM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