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能发个8通道比例遥控器的思路吗.

楼主(2005-07-22):
用在模型上的.

我想用一个8通道八位A/D做输入.

但是不知道是用串口传输呢.还是转成PCM

网友:
模型上用的是ppm和pcm,为什么用串口呢?难道是做模拟器

网友:
可以做串行的

而且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不知道你是想控制什么模型?

楼主:
通用的八通道比例摇控器,除了直升机什么模型都可以啊.

网友:
我早想做一套性能教高的遥控设备,只是忙于其它事情,还没有动手

你有空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QQ:176870307

楼主:
你也是玩模型的吗.

网友:
我做过航模

但因我是学电的,所以对设备弄的更多一些.

网友:
这种东西单片机编解码部分很简单,关键是无线接受发射部分对偶有难度,有兴趣可联系gxianren◎gmail.com

楼主:
无线发射可以用成品的1KM组件啊.不用多少钱还有多种调制方式,有点想法还没理出来呢.

要求是各通道可以设置初值,可以置反,可以微调,任意通道可以进行差动.联动,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