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为什么我的M16 INT0、1及T1捕获都不管用呢?我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2005-07-22):
我是想用中断来检测车速的,没想到3个外中断都不能用,但是定时器中断正常

实在搞不明白,特此请教!!

/*===========上升沿触发============*/

int catch_init(void)                //捕捉中断初始化

{

        TCCR1B|=(1<<CS11)|(1<<CS10);                //分频比为64    0X03

        TIMSK        =1<<TICIE1;                        //允许T1捕捉中断

        DDRB        =0XFF;                                //设置PB为输出

        DDRD        =0X20;                                //PD6设为输入

        SREG=0X80;

        return 0;

}

//=========================================

//INT0 init

int init_int0(void)

{

        DDRD=0X00;                                        //PD2设置

        GICR|=_BV(INT0);                                //INT0 EN

        MCUCR=_BV(ISC01)|_BV(ISC00);        //上升沿触发

        SREG=0X80;                         //总中断开

        return 0;

}

//=========================================

int init_int1(void)

{

        DDRD=0X00;                                        //PD2设置

        GICR=_BV(INT1);                                //INT0 EN

        MCUCR=_BV(ISC01)|_BV(ISC00);        //上升沿触发

        SREG=0X80;                         //总中断开

        return 0;

}

SIGNAL3(SIG_INPUT_CAPTURE1)//捕捉中断程序

{

}

SIGNAL0(SIG_INTERRUPT0)   //INT0 中断程序

{

}

SIGNAL1(SIG_INTERRUPT1)   //INT1 中断程序

{

}

网友:
INT0没有捕获中断。请使用ICCAVR或CVAVR的程序生成器生成一个INT1捕获中断初始化程序,参考该程序写你自己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
已经可以了,是中断入口设错了!

网友:
jpjavr 你好:

    今天刚看了你的贴子,惊讶的发现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我也是用ICP捕捉中断来测量方波的频率从而测的转速,但是现在总是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为什么,恳请你交流一下你的调试经验,特此请教!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帮我看我的程序啊,很简单的INT0实现不了了,下面是程序

#include<iom16v.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kongzhi:2

void kongzhi()
{

PORTB = 0Xff;    /*PB口接LED,全灭*/

}

int main()
{
DDRB=0xff;
DDRD=0x00;
PORTD=0xff;
PORTB=0b10101010;
GICR=0x40;
MCUCR=0x02;

asm("sei");

while(1);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