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的书"写1清0"何解?

楼主(2005-07-22):
请问:马老师的书上写“TWINT中断标志位通过写逻辑1来清0”,如何理解。是否所有的位都是“写1清0”?    谢!

网友:
在AVR中有一些特殊的标志位(主要是指中断标志位),如果要使用软件请另时,是向该位写“1”清“0”。而其他的位不是这样的。请查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