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提示error reading memory io address:0 size:64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7-22):
提示error reading memory io address:0 size:64

error reading memory registers address:0 size:32

谢谢,万急!!!!!!!

网友:
无法回答。使用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下出问题?

网友:
我的JTAG也会有此情况发生,但是也可以使用;以前没换仿真片子时没此情况发生,是不是哪个容丝位没设好?但我原来那个片子读不出来了!

楼主:
我的是因为reset焊接错了,直接焊接在地上了

那个读不出来可能是因为片子locked了

网友(2012-05-17):
我也奇怪,碰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