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久的软驱中拆下来的步进电机,请大家判断一下电机的具体型号

楼主(2005-07-24):
我有一个从很久的软驱中拆下来的步进电机

有5根线

有4根跟另外一根的电阻是80欧左右

那4根的两两之间电阻是160欧

请问这是什么电机

应该怎样驱动

网友:
有单独的vcc线,还有a1,a2,b1,b2线。

-------------a1           ------------b1

              )                       )

              )                       )

              )                       )

              )                       )

              )                       )

              )                       )

------------------------------------vcc

              )                       )

              )                       )

              )                       )

              )                       )

              )                       )

              )                       )

-------------a2          -------------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