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示波器显示运放波形的问题,哪位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05-07-24):
我的细分器用TLC7528产生正弦波,然后经过lm358进行1:1的跟随,后来看示波器发现输入波形正常,但是输出波形向蒙了一层光晕,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会不会对后面的控制效果产生影响,

急!!!哪位大虾帮忙看看

-----此内容被snake于2005-07-25,18:00:45编辑过

-----此内容被snake于2005-07-26,11:52:33编辑过

楼主:
补充:输入时波形非常好,就是输出后多了这些光晕

网友:
能将输出输入一起贴出来吗??好比较!!

你的图太大了(而且不清楚),贴出来前,可以先用 画图 编辑一下大小。

楼主:
to:SUN0_LIANG 混沌的心

我重新编辑了图片,现在可以看了,上面是进入运放前的,下面是运放输出的,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
一般有光晕代表有高频成分,用RC应该可以滤掉。不过还是找找原因——你可以将频率打高,看看是什么样字的,在分析由于什么产生的!!

——一般可能:后面的电路??358本身的问题??外界干扰??

网友:
358接法没问题,如果布线不好造成自激,可在4、8之间加一个104电容试一试。如果不行,一般是后面电路回馈过来的。

这张图里面7528的接法最早是我贴出来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输出阻抗比较低,无需运放缓冲。

楼主:
无需运放缓冲,真的可以么?好像这种接法是电压型的,好像还可以接成电流型DA,那样抗干扰强,能不能给出电流型的接线图试试,谢谢

楼主:
补充,我做板之前用了直插的元件,没问题才做的板。这个电路后面的都没有焊就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现在用的是贴片??

贴片元件比直插的元件寄生电感小,寄生电容大,直插的元件可以用寄生参数滤除的贴片元件可能就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更像布线的问题。

还有:我一般358作跟随时,+-端都有电阻(有好处的)。

楼主:
你是说电源和地各串个限流电阻?这样无论是否直插的还是贴片的都有好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