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传感器无刷电机讨论

楼主(2005-07-26):
以前的帖子怎么也找不到了,从起一贴。

欢迎各位做过无刷电机控制器的人一起讨论。

网友:
我发现这里有不少人是从5IMX转来的呢.哈哈哈哈.我也是.

网友(2006-04-18):
我也是从5imax里转过来的。

我也是今天在找原来的老贴,才看到楼主的。

我要搞这个毕业设计,好像很有难度,就又跑到这里来了。

希望大家帮忙啦!

网友:
需要讨论,你需要开个头,需要问什么,需要了解什么,呵呵,海阔天空,很难的!会很容易跑提的。

网友:
好吧,我来开个头吧!

        不要笑啊!

  mega8来控制无刷电调MOSFET,是用三个PWM来驱动,还是用I/O口啊!

如果用它的三个PWM输出来控制MOSFET,只能用“三三”导通方式(PWM输出时,我认为只有H和L两种情况,而没有三态,因而不能“二二”导通)。而用“三三”导通方式时,三个线圈都在工作,没有能测反电动势的绕组。

       请各位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好像真正搞无刷的一般不屑于用AVR的,还好我的要求比较低,仅仅要求他安全启动、能够大概调速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考虑一下AVR,实在不行就用dspic或者LPC ARM吧

网友:
LPC ARM?  它也可以control motor?也许吧,就死区控制就要搞死它。

AVR做简单的因该可以,我今天还和我的客户谈到控制PG电机,也许AVR PWM那款可以,可惜我也没用过,只是看过数据手册。

to myfriendaya :

我想还是建议你看看我以前给出的一个有很多资料链接的帖子。

我们做无刷电机,用六路PWM在分别控制三相的上下桥臂,使用两两导通方式。如果你有三路PWM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导通的时候或者是上桥臂,或者是下桥臂你可以用一个高或低电平(直接用IO来实现)来导通你的MOSFET(N和P沟道导通条件会需要不同的电平),在另一个桥臂需要加载PWM。但这样的话你需要自己控制PWM信号的死区,否则你的MOSFET一不小心就会over了。但这样有个缺点是你的电机要速度太快,你是忙不过来的。

网友:
思考了一下,LPC在这方面的确很劣势。

好像主要的矛盾在于死区控制,而换向的控制频率对于单片机并不高。那么能否使用硬件死区电路呢?譬如使用一个几微秒的单稳电路来实现

或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专门处理BLDC的驱动时序,类似步进电机控制器,只需要输入脉冲进行控制,一个脉冲对应一次换相,同时具有死区功能。

网友:
我没有做过无刷电机,但我想是不是和步进马达的控制类似,可不可以用MCU+CPLD来控制?这样会不会更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至少无刷机在开环启动时相当于步进电机,

启动后反电势检测换向不过是加了个闭环,在控制逻辑上一样类似步进吧。

网友:
三相六拍“二二”导通方式不用设立死区控制吧?导通管的另一桥臂至少要经过“一拍”才会导通,这个间隔可比“死区”时间长多了.

180度导通方式的推挽、H桥类电路才需要死区控制.

网友: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讨论了啊!

来顶一下!

网友:
请问怎么控制进角啊?延时能行吧?,但转速在改变啊。

网友(2006-05-18):
你的无刷初步搞成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就是从强制换向转入自换向时,经常不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启动之后,只要我把电源关断,再启动就很难成功了,不断电源就一直能成功。

    还有,就是我把程序通过串行口下载到片子里时,都是第一次下载完后不成功,第二次下载之后绝对成功的从强制换向过渡到自换向!你们说这是不是怪事啊!

    我下载程序是电机和控制器都是工作状态中进行的,所以一下载完,电机就可以自动重启。

    请大家帮帮忙了!

   还有我不会搞熔丝,现在RC一直是在1M频率中工作。

请问在AVR STDIO 4。0 里是怎么编程熔丝的啊?

是写在程序里,还是在编缉器里有选项啊?

写在程序里,他们的端口地址是多少?指令又是怎么样的?(mega8)

网友:
第一个字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2006-06-28):
请问怎么克服无刷电机带载启动时产生的噪音啊?

网友:
7楼的说的比较专业,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但我的控制是用AMG64,因为有其他很多功能。而真正的驱动是用专门的驱动芯片MC33035来完成的,如果真的直接用单片机PWM来驱动的话,由于需要闭环控制,当有一定转速精度要求时,单片机时间是根本不够的。

网友:
我只用PWM直接实现过纯软件正旋波恒流控制步进电机,单片机已经很忙了。不过我的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0.3%。

网友(2006-10-08):
我用pwm调速时,低速时噪音很大,高速时噪音比较小。不知如何去除噪音。

网友:
为什么凌阳交流变频控制的方案为什么没有制动?

为什么凌阳交流变频控制的方案,开发板也没有7单元带制动的,没有软启动和制动的解决????难道电机不需要停止吗 ?

网友:
这贴没引出什么精华,ATMEL的网上有很多应用笔记,设计各个行业方方面面,大家可以看看,BLDC也很多,很有启发.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能否介绍关于BLDC控制的应用笔记!

网友:
你可以找我以前发的一个BLDC资料帖啊,里面的资料很全的。

我在21ic BBS的ST MCU上也有一个针对BLDC驱动的帖子,你在ST MCU精华帖中可以找到。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10-12,23:46:36编辑过

网友(2007-01-20):
请问哪位能分析一下从理论上用一个控制器同时控制两个无刷电机的可行性(我用两个控制器能同时控制两个无刷电机)和条件。谢谢!

网友:
这有什么分析的,只要有满足两个BLDC控制的资源不就行了。给你个型号 Freescale MC56F8356、MC56F8156,与dsPIC类似DSP+MCU core,60MHz,2路6通道PWM输出,绝对是做BLDC的好东西,可惜价格贵些,做高端一点的应用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那位老兄帮个忙:

    我想搞个bldc的控制,哪儿有600w左右,AC220V的三相bldc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