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直流电机有什么比较节省功率的接法吗?

楼主(2005-07-26):
现在我直接用mega16的PWM输出口经过一个非门,然后分别接到H桥芯片的两端,这样可以只用一个脚就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但是功率似乎比较大, 有哪位兄弟姐妹知道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当然不行啦。

怎样也要两根线。PWM+DIR 或 PWM_F+PWM_R

网友:
一根线怎么不行?我可是这样用的

楼主:
PWM_F和PWM_R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啊

我也不知道PWM_F和PWM_R是什么意思?

能告诉清楚点吗?

网友:
不好意思,缩写了,Forward and Reverse

网友(2006-05-11):
请问你一下,你用MEGA16输出PWM来控制直流电机,用了反馈了没?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课题,我是刚刚接触AVR的,能把你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不甚感激!

网友:
用一个非门连接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样就无法通过H桥实现电机的短接制动和自由运动两个状态。实际应用的时候,这两个状态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

网友:
对,电机的“刹车”很有用!我看到一些 H 桥上用了光电隔离。

网友:
我也是一个菜鸟,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你用一个MOSFET或者三极管反相试一试,这样可缩短两个开关管的时间差。

因为反相器的时延应该会比一个管子反相时延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