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mega8 + DA变换后 示波器显示运放波形的问题,哪位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05-07-27):
我的细分器用TLC7528产生正弦波,波形正常, 然后经过lm358进行1:1的跟随,后来看示波器发现输入波形正常,但是输出波形向蒙了一层光晕,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会不会对后面的控制效果产生影响,

急!!!哪位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
你测量的时候后级是开路的吗?

估计是电路后级的影响,不 象是运放的问题。即使V12电源不干净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楼主:
不是开路的,后面有电压比较器lm393

网友:
换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先断开393再看看波形有没有问题;

如果还有的话,调整一下示波器的跟踪同步电平看看,也许是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示波器的问题,那输入为什么没有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