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一些粗浅问题:关于时间周期和执行命令的概念问题

楼主(2005-07-27):
我现在正学AT90S8515芯片开发,有些概念没有搞清楚,请指教。

时间周期是芯片内部确定的还是外部晶振频率决定的?

如果频率是8M,是否意味着一个时间周期是1/8000000秒?

AVR是不是在一个时间周期执行一个命令?

如果一条指令不能在一个时间周期完成,怎么办?

如何利用时间中断,达到每1ms执行一段代码?

网友:
时间周期是芯片内部确定的还是外部晶振频率决定的?

   应该叫系统时钟周期。如果芯片使用外部晶振配合的系统时钟电路,那么系统时钟周期由外部的晶体频率决定的。有许多AVR芯片,片内有RC电路构成的1/2/4/8M系统时钟电路,如果你选则使用内部RC(通过溶丝位选择)时,系统时钟周期由内部选定的RC频率决定。另外,90S8515已经不生产了,最好从M16入手。

如果频率是8M,是否意味着一个时间周期是1/8000000秒?

   对的。系统时钟周期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倒数。

AVR是不是在一个时间周期执行一个命令?

    AVR大部分(主要)的指令周期为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即一个系统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但还有一些指令,如判断转移、对SRAM的操作指令的执行时间需要2个或3个系统时钟周期。

如果一条指令不能在一个时间周期完成,怎么办?

   单周期的指令是肯定在一个时钟周期中完成的。对于多周期的指令一旦执行就需要大于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执行过程中不会被打断的。如果有中断发生,中断的响应也是在该指令执行完后才能进行的。

如何利用时间中断,达到每1ms执行一段代码?

   参考我讲义中对T/C0的介绍部分。

楼主:
谢谢,请问您的讲义在那里可以看到,请给一个链接
-----此内容被downloadboy于2005-07-27,15:14:01编辑过

网友:
就在置顶帖。

网友(2007-08-30):
请问马老师,那么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不是要比AVR长很多吗(同样的时钟频率下)?

51单片机(8051/31)的指令周期由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而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2个时钟周期,以12MHz的时钟为例,那么一个指令周期就是1us,而AVR时钟为1MHz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这样的指令周期,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

请马老师指点!!!

网友:
对的,在我的讲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和介绍。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谢谢,请问您的讲义在那里可以看到,请给一个链接
-----此内容被downloadboy于2005-07-27,15:14:01编辑过

怎么这么懒,找一下都不愿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1915&bbs_page_no=1&bbs_id=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