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多片avr芯片级联?

楼主(2005-07-29):
假设我要控制的二极管大大超过一块芯片的脚,那能否多片芯片级联实现扩充?

实现的大概方法如何?

网友:
一般不是将AVR级联,而是扩展I/O口,方法有级联串行输入并口输出,或使用多片244加译码选通等进行并口I/O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