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UKE 45多功能表 RS232通信?

楼主(2005-07-29):
有哪位兄弟使用过FLUKE 45多功能表 RS232通信?我想直接接收数据,如何实现?

网友:
它的USERS MANUAL有講,並有 BASIC SAMPLE PROGRAM

网友:
编个小程序,easy!

网友(2010-01-28):
最简单的方法:把printmode的数值设置成大于0的数值,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数据会源源不断的自己送上来。当然RS232参数,电脑和仪表的参数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