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频率低怎么振得厉害?

楼主(2005-07-30):
我买的二相六线的VEXTA的步进电机在低频(500HZ)以下的频率时震动得好厉害,在100HZ左右时甚至不怎么转了;而到了600HZ又平稳运行了。我用的驱动是L297+L298,大家帮解决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如果带负载的话,那就是共振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将电流减小

网友:
不细分就是这德行!!就算用pi电流控制也这样!

如果10细分以上 电流pi 就基本上没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