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用avrgcc的进来交流一下

楼主(2005-08-01):
在linux下用avrgcc已有一段时间了,请问如何仿真?

我的配置是:

avr-binuntils-2.15

avr-gcc-3.4.3

avr-libc-1.2.3

uisp20050207

网友:
如果是要jtag调试的话,需要avarice和gdb(avr-gdb),我也只用过avarice+avr-gdb调试,没用过瘟逗死下的avrstdio之类的,不好对比效果,只能说还能用,后来实在是觉得麻烦,干脆只用串口+printf了,简单又好用。

网友:
楼上的请介绍一下如何使用avarice+avr-gdb?

网友:
关注该话题!

我很想用Linux,但是有点问题就是程序的编译好象是不是很方便的,我一直在找Linux下面编译单片机汇编程序的软件,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请问各位大虾,能否告知有什么好用的汇编编译程序吗?

网友:
简单说一下,avarice可以看做是一个avr jtag协议到gnu gdb协议的转换软件,当然单独的avarice也可当作jtag下载器下载程序到avr单片机而且速度很快。同时avarice到gdb间是tcp连接,因此支持远程调试,即运行avarice和avr jtag电缆的机器可以和运行gdb调试器的机器不是一台机器,只要他们之间可以网络连接即可。具体参见http://avarice.sourceforge.net/,至于gdb,6.0以后版本对avr支持的都不错,同时建议下载编译gdb时,选择包含有insight的版本,这样会有图形界面,gdb的非图形界面实在难用。由于俺使用这些工具时只是看了网上的英文资料,无法给大家提供详尽的中文资料,很抱歉。用avr-gdb到google搜索,能搜到很多的英文文档(google利用好了绝对是个好东西)。

至于三楼提到的汇编器的问题,avr汇编完全可以用avr-gcc(实际后台调用avr-as)编译,另外有个sdcc支持51,avr,pic,z80,hc08等单片机的C语言开发,但是没有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
请问:

在linux下面有没有类似AVR Stude的软件呀?

网友:
很遗憾,没有avr studio之类的软件,说实在的,linux进行软件开发和瘟逗死有较大的区别,主要是两个系统设计理念和使用方式的区别,优点是很灵活,你能组合使用很多软件工具,这些工具都有源码,自己修改定制很容易,熟练掌握了十分方便(至少对我来说,我已经不愿用瘟逗死下的那些软件了)。缺点是没有很好的傻瓜话的统一开发环境,初学者往往无所适从,入门难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