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点亮Nokia3310LCD,向本坛有关3310资料的作者致谢.

楼主(2005-08-01):
附上我用的Mega16试验板照片,3310是接在原at45db041的位置.

网友:
看样子湖南的拉,湖南哪里的咯,我株洲!

网友:
很好啊。我的不知怎么回事就是不能显示,我用了MEGA16那个范例,所有线都是严格按照例子里给出的接法连接的,3310后面的触点也确保全部接好了,程序一点没改。但就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想知道如果上电后由于硬件没有接好而没在数据手册所说的时间内复位LCD,会像手册里说的损坏LCD驱动芯片吗?谢谢。

楼主:
长沙市的.

主要是接触问题,我买的3310必须要加压力才能够接触.

另外,我没有全盘抄源程序,前面有人发帖子说3310的源程序有问题,可能就是抄袭的原因.

3310lcd模块的健壮度很好,因为现在便宜,我昨天尝试了5.5v电压工作12小时,正常.

最近,51大虾bbs上面有一个最精3310程序,你可以看看.我的程序是汇编的(不会C).

网友:
刚刚做好的,

1脚没接也亮?????????????????????

7脚是接对比度的吧.我这没电容,搞了一个新网卡上面的一个电容,装上后对比度一直不停的从最深到正常.不明白哦.请DX指教是否电容问题,我用的是22UF的.有参数吗.比如最小多少最大多少.

楼主:
回4楼的

我们水平差不多.互相学习把.

你说的不加一脚也能工作,很正常,是其它引脚上面的电流通过芯片内部的二极管流到Vcc上面的.

7脚的电容,我参照armok的建议用了1u,不过用的时候用了一个0805的0.1u的电容也能工作.

道理我一概不懂,纯粹试验的.兄弟做好以后不妨也说说心得体会.让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
呵呵,很近啊,有空多交流20481006,我搞工程的!

网友(2008-03-25):
3310能在5V的电压下正常的工作么,我怎么看到的资料都是说3.3v的,而且有的人试验5v的时候有烧坏的危险啊,
3楼的用的是原装的么,好像现在买到的都是国产,仿制的阿

网友:
我的已经点亮,用的是本网站的MP3板,下了个范例,用了几分钟时间改了下,写进去就OK了.
没有疑问了,知道了

网友(2011-12-27):
没有给出3310脚的定义。希望给出

网友(2012-02-22):
屏幕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2-03-31):
我的郁闷了 我用104的电容没反应 用22UF的也没有 屏是金手指加的哪种在3310手机是好的拆下的,我焊了线上去的不会是焊坏了吧

网友:
怎么都用3310的屏啊?

网友(2012-07-16):
好多人啊,来学习!!

网友(2013-10-02):
屏的功耗是多少?能分享屏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