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tiny13 用GCC不能实现编译 和PonyProg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5-08-01):
我昨天去买了几颗ATtiny13

今天在用GCC的 Make向导产生 Make文件的后才发现 选择型号的选项里面根本就没有ATtiny13。并且在PongProg下载软件的元件型号选项里面也同样没有ATtiny13。

请用过的大虾教教我该怎么办啊

谢谢了!

网友:
估计你的avr-gcc及avr-libc版本太低了(也可能你的向导工具有问题),我在linux里用gcc3.4.3及avr-libc1.2.3是支持tiny13 tiny15 mega48 mega88等等芯片的。很少用ponyprog,用uisp至少是支持tiny15的。

楼主:
我刚卸载了2004 版本 重新安装了WinAVR 2005也是一样的。我两台电脑上都是这样!

网友:
没用过winavr,不过按理应该和linux版没太大差别呀,你看看你的avr的include目录或其子目录能否找到iotn13.h 文件(每个支持的芯片都有自己的头文件),如果有肯定能支持tiny13,那就是向导的问题,只能自己手工改makefile,没有的话只能再去找找看有没新版winavr的了。

楼主:
我找到有iotn13.h文件。

只是在makefile向导里面没有tiny13这一个型号选项。

网友:
那就自己手工改makefile了,看来是makefile向导不支持了,自己改其实也没多难,没有用过这个向导工具,估计你把makefile里的芯片类型改成attiny13就可以了(可能还需要根据tiny13手册修改LDFLAGS的-Tdata和__heap_end值)

网友:
makefile向导,M48 都没有。在makefile里直接改就行了。

如下面

# MCU name

MCU = atmega48

tiny13也一样方法。

网友(2007-07-21):
直接改不行的,要改的东西比较多!我用的2006作了行的!不行还需要人为修改

网友:
对ATtiny13下载程序,可以用PonyProg的207a版本,也可以用双龙的烧写软件SLISP,还可以用zhifeng的PROGISP软件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刚用过ATtiny13 的片子。我没有用 makefile。直接用 AVR STUDIO 4.12 的自动连接和 WINAVR 20060125

网友:
不是AVR不行,多数情况下是自己不行!

不是AVR搞干扰不行,多数情况下是自己不行!

不是AVR容易坏,而是自己粗心,我经常带电插拔,没有坏(虽然我知道连摸它都需要带静电环)

上面这些话说得很不错!

网友(2007-09-13):
楼上说得对,其实是自已不行.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错,我就是这样的,我一直用的是SL版本的ISP  效果不错,很稳定.

网友:
我也是用双龙的SLISP写T13的

网友(2008-04-14):
用USBASP烧不了ATtiny13 .....不知道怎么和回事..

网友(2012-11-29):
去掉复位脚电容即可实现下载!

网友:
我一直用STK500,AVRstdio什么芯片都可以下载